楼主(2004-10-08):
请教 TPM1A-20CD-R 连机软件
小弟使用 CIF01,CX-Program v3.0 自动连机,可最后显示未发现任何PLC,请教
各位大师帮忙解决!
E_mail: superstar168@163.com

网友A:
选择CPM1A,CUP类型为:CPU20。
联机即可。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B:
TPM1A与CPM1A应是一样的!

网友C:
本人好久没有使用OMRON的产品了,想问一句,TPM1A与CPM1A没有区别吗?或者TPM1A是CPM1A的替代品吗?

网友A:
没区别。同一类产品,不是替代品。

网友D:
同意!
若是用SSS或是LSS時,請選CQM1 TYPE

网友B:
TPM1A是放在台湾生产的,所以开头的字母改为“T”,不过现在已经停止生产这种型号了;

网友E:
用CIF02连接 电缆试试看!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
CX_P V3.0 当选择CPM1A 就没有选择CPU 类型的!
选择CPM1A类型还是未找到!
另外,我想知道CX_P v3.0支持OMRON所有CPU类型吗?

网友A:
一般老机型不支持。具体看cxp的CPU选择项。

点击CPU后面的设定。

网友F(2007-10-11):
各位高工TPM1A的编程电缆与CPM1A的一样吗,还有TPM1A-40CBR  是不是CPU选CPU4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