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08):
我急需这个程序啊,哪位大虾帮帮忙吧,用三菱FX2N的PLC的脉冲控制步进电机的驱动器,驱动器是2相的,有步进脉冲(CP),脱机电平(FREE),方向电平(DIR),公共阳端(OPTO)这4个控制端口, 现要用PLC程序现实步进电机的正反转和加速减速的调速控制。

楼主:
[求助]请教哪位老兄有用三菱FX2N的PLC的脉冲控制步进电机的程序啊

题目是:用三菱FX2N的PLC的脉冲控制步进电机的驱动器,驱动器是2相的,有步进脉冲(CP),脱机电平(FREE),方向电平(DIR),公共阳端(OPTO)这4个控制端口, 现要用PLC程序现实步进电机的正反转和加速减速的调速控制。驱动器支持双脉冲的,现我编了程序,脉冲从Y0输出,不过现不能实现按X2自动加速和按X3自动减速,帮我看一下程序错在哪里啊,那个INC和DEC指令我还是不太会的啊,帮帮我啊!

网友A:
Y3的常开点控制给D0赋值了,你还怎么改变频率,Y3改成上升沿。
X2和X3改成常开点,M8012为100MS时钟,也就是说你一秒才增(减)10。效果是不是不太明显,做试验时,不防多增(减)。
再者你是不是应该加一个D0的上下限值范围控制。
当否,请指示。。。。。。

网友B:
X2和X3改成常开点

楼主:
多谢指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