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抗干扰?

楼主(2004-10-08):
有一台微波加热设备,外壳为工作零线.采用美国雷泰传感器,智能型温控仪,电源隔离.现安装后温度显示随加热上升极快,在一分钟内达到预期温度,实际物料及箱体要五十分钟才能达到.怀疑是强电磁波干扰.传感器安装在微波加热器组当中.无法避免.请教:如何是好?

网友A:
不象干扰,否则哪里还用1分钟。

楼主:
其中一台分别为15秒,25秒,40秒.温度由30度上升到75度.请问:还有什么原因?有4台设备,有3台自己造是上诉情况,1台买进的正常.请指教.

楼主:
已查明:贴近传感器的磁控管一打开,温度飞快上升。设备传感器孔位置要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