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楼主(2004-10-09):
我在工作中遇到的难题,请大家帮帮忙:
要求:
1:X001,X002,X003有工件时,Y002,Y003停止。
2:X001,X002有工件时,Y002停止。
3:当X001的工件移走后,Y002先启动。
4:当X002的工件移走后,Y003再启动。
5:当程序启动时,Y001,Y002,Y003同时启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需要问吗?
看来你流水线行业还不精

网友A:
帮你理顺思路
1:X2有工件,X3工件到时,停Y3
2:X1有工件,X2工件到时,停Y2

网友B:
大菜!,会学的人一天一个样:)
依条件,依次处理一个输出,1对于Y1,只有条件5,那么Y1是跟随启动的设M0为启动则有
ld m0 out y1
2对于先看启动条件,有条件3和5,所以X2的下降沿与M0的上升沿合并SETY2,再看Y2的关断条件,只有1与2其实只有2所以X1与X2常开并联再合并M0的下降沿(M0断开时要关复位Y2.)RST Y2
3对于Y3的处理Y2与差不多,......
对于此类问题,把输出一个一个按条件计算好其启动与停止,再根据实际画出的图化简逻辑.

楼主:
能帮忙编一个范例吗?谢谢!

网友C:
ld m8000
out y1
ld not x1
out y2
ld not x2
out y3

楼主:
那位大虾帮忙注释一下“NOT"是什么指令。我好像没见过。

网友D:
大概的意思就是:
ld 是取一个常开信号
ld 是取一个常闭信号

网友E(2005-07-01):
LD NOT=LDI
至:XIAOLIANG78,能不能把梯形图贴出来,情解释,M8000的工作过程。

网友F:
自己先做个不要太多条件的程序在帮条件加进去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