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 主变中性点直接接地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中性点接地被破坏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楼主(2004-10-09):
xxxxxx

网友A:
在我国中性点接地一般为低压系统或电压在110KV以上的系统采用,主要是考虑在发生相线接地故障时如果中性点接地就可以造成短路从而迅速引起断路器动作切断电源,而在中压系统中不采用中性点接地主要是考虑到中性点不接地时,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线电压不变允许继续运行2小时,从而可以提高供电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B:
谢谢楼上的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