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09):
请问 电镀用整流器  5V  1500A
                              12V  1500A
    该使用多大的空气开关?

网友A:
要看你的空开用在+5V侧,还是整流变压器侧。

网友B:
有必要用空开吗?为什么不用刀闸?到网上查查相关大电流刀开关的资料来看看

网友C:
600A行吗?猜的呵呵~~

网友D:
50A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的空开用在+5V侧,还是整流变压器侧。

网友F:
如果是用在电源进线上,200A的就够了.

网友G:
电路中空气开关的电流设计与电压无关,有多大的电流就用多大的空气开关.电压的高低与电流的大小关系只在空气开关设计时考虑,即采用何种绝缘何种灭弧方式而已.不要误解!正如骑摩托的说得一样如果是用在电源进线上,200A的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