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09):
运动要求如下:
小行程,只要2——3毫米
轻负载,只有几十克,如果需要还可以减轻
要求高响应,高频率工作。

请教高高手,对于这样的运动要求,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电机和运动机构比较好?我目前只能做到单行程35毫秒左右,有没有可能将这个运动的时间缩短到几个毫秒?甚至是毫秒以下?

网友A:
用电磁铁可以短到毫秒级。不过估计电磁铁要定做。
如果要毫秒以下,比较困难,主要是往复机械寿命估计难于符合要求。

网友B:
电机带动凸轮或曲轴,再用凸轮或曲轴顶动或带动机构往复运动,速度由电机调节。

网友C:
电机选购请教!!!急!!!
小弟目前正在试做一台光纤复绕机,需要选用电机进行带动,收线电机力矩范围要在0.2-0.7N.m,放线电机用作制动用(反转以便于张力控制)力矩大概在0.05N.m左右,希望各位高手能够多多指教,小弟刚刚从学校毕业!很多东西都不懂,尤其是买东西,这几天查了很多产品,但是还不知道选那种电机好!!希望有人能够帮忙,我的邮箱:m200kb@163.com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磁铁可以短到毫秒级。不过估计电磁铁要定做。
如果要毫秒以下,比较困难,主要是往复机械寿命估计难于符合要求。

以前曾经采用过电磁铁+弹簧的方式,但是工作十几万次就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带动凸轮或曲轴,再用凸轮或曲轴顶动或带动机构往复运动,速度由电机调节。

由于我需要的不是连续的往复运动,如果采用这个方案,电机的加减速过程本身就太长了。

网友D:
你需要选磁悬浮电机。
首先电机轴要悬浮起来,由于没有磨擦那么响应就很快了。响应估计是纳秒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需要选磁悬浮电机。
首先电机轴要悬浮起来,由于没有磨擦那么响应就很快了。响应估计是纳秒级的。

磁悬浮电机,没有接触过。如果方便的话,还请一并赐教相关的资料哪里能找到?价格大致在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电机带动凸轮或曲轴,再用凸轮或曲轴顶动或带动机构往复运动,速度由电机调节。

由于我需要的不是连续的往复运动,如果采用这个方案,电机的加减速过程本身就太长了.
再增加一套离合/刹车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增加一套离合/刹车组

我需要的至少是以毫秒为单位讨论时间延迟,离合、刹车本身的响应速度是否能达到?由于行程很短,我需要的是高响应,高加速度。如果采用您的方案,系统从静止到运动结束静止下来(准备好下一次动作)需要多少毫秒?

网友E:
用伺服不能达到这个效果吗?我看伺服说明书上写着反应时间可以达到2.5uS!
(比较好奇,随便问一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伺服不能达到这个效果吗?我看伺服说明书上写着反应时间可以达到2.5uS!
(比较好奇,随便问一下,呵呵)

   一般的伺服驱动器,速度方式下的响应是2毫秒左右,一般标注为500HZ,好一点的是550HZ。如果伺服工作在位置模式下,那就别指望动作响应的,用10毫秒来估算才比较安全。如果伺服工作在力矩模式下,我还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D:
磁悬浮电机(不含驱动控制系统)价格在15万以上

网友F:
拆个软驱或光驱上的电机试试?!

网友G:
直线电机的启动非常快,传动比理论上是1,效率很高的。但是它的控制系统不是很好的,经典控制好想是不够的!

网友H:
我有一款电机,行程0到20mm自己设定,加速度最高到10g,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有一款电机,行程0到20mm自己设定,加速度最高到10g,很贵。

是指音圈马达吗?这种马达听说过,但从来没有接触过,据说一些硬盘里使用的是这种马达。这种马达如何控制?哪里能找到相关的资料?最重要的问题是,这种马达有多贵?我的行程大概有5毫米就够了,负载只有十几克,也不需要定位很准。

网友H:
TO:刘岩利
    没错,是音圈电机,我这儿有资料。具体到价格,还必须根据你的技术指标来确定。如果你真的需要可以把你的要求发到我的E-MAIL ,肯定给你答复。

楼主:
to 易尔升

    我向您126的邮箱发信,不成功。

    您能否告诉我这种马达的大致价格范围是多少?这个是我最关心的。

    我需要的行程不超过5毫米;固定负载不超过20g。如果有必要需要,行程和负载还有减小的余地。希望完成整个行程的时间越小越好(目前的方案在20-30毫秒左右,成本一千多块,不到2000)。

    这个部分目前是限制我的系统整体性能的瓶颈。

   我的邮箱是liuyanli1@sina.com

网友I:
这个玩意要求太高了,看能不能在其它方面想一想办法.有时换一下思路就不是这个要求了,硬盘里的音圈电机响应也没有那么快,没见其参数都标上平均寻道时间9.5MS,也就是其从一个磁道到另一个磁道平均为依此计,硬盘为3.5寸=88.9MM/2=44MM半径再减去中间15MM半径没有用的,则磁头活动港围为29MM就以此计算则应是14.5MM的行程应花9.5MS所以5MM行程在硬盘磁头移动上应花3MS时间.但是硬盘的这种结构只能说说而已,要做就不是一般的麻烦,如果你的安装位够大的话,可以考虑用一个喇叭来做,响应速度与行程都可超过你的要求.但是精度没有那么高,不过可以参照其结构肯定可做出专用的东东出来.其实音圈电机大伙都见得多啦像光驱激光头的伺服,就就用了三个音圈电机,硬盘上的也是.
如用一个100W-200W左中频喇叭,
一般响应频率在3KHZ-10KHZ,当然带上负载后这值会变.,如果行程不够可选一个低音喇叭,频率在50HZ-2000HZ都有好的响应.低间喇叭的行程大的有20MM以上,但如果在振摸上安装负载或引出安装负载都有连接问题要解决,而响应速度肯定是可以达到1MS以下,不过喇叭要选多大功率则也要仔细考虑,音圈一般应用是注入交流电,而此应用是直流电,所以散热与电流不能以喇叭实计参数计算.要较为准确的行程,那注入电流的波型是个特别值了.这则将是复杂的电子控制问题了.一个喇叭才百来块.拿个试下吧呵呵,你还可以把那振模去掉只让其有定心支片与音圈,不要要选那种双定心支片的.

楼主:
用喇叭?!这个主意还从来没有想到过,也许是个好主意。多谢!

电动机,就是把电能转换为机械能的东西,这样说来,喇叭也算特种电机。

网友H:
那位朋友想象力真丰富!可以写一些科技小说什么的了,呵呵。开个玩笑!别在意!其实不像那位朋友说得那样,要不世界上只有两家公司生产这种电机呢。我手上有一本产品应用手册,没有电子文档的东东,实现刘岩利功能的有好几款,平均价格在¥40000.00元。

楼主:
我在网上查到一点音圈电机的资料,下载了一份手册,正在看,不过手册是英文的,看起来多少有点困难。

40000的价格,除非对性能的提升有明确的效果,否则最终采用的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