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7200模拟量输入的问题

楼主(2004-10-09):
假如模拟量输入信号是4-20mA,那么4mA对应的数字是6400,实际的模拟量
对应公式为:(AIW-6400)/(32000-6400)*(量程上限-量程下限)+量程下限

对于用PT100热电阻模块测温度,使用EM231RTD做模拟量输入模块,实际温度值是不是用AIW/10 呢?

我看过S7-300的模拟量输入模块EM331,EM334可选定的输入范围很多,有4-20mA,1-5V,0-20mA,0=10V,
-10-- +10V等等,那EM231,EM235 的输入信号是不是也有很多呢?
假如EM231的输入信号是4-20mA,那么对应的4mA的AIW是不是0呢?

网友A:
EM231可选的输入信号有0~5V;0~10V;4~20mA;
图中的开关就是设定输入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