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09):
小弟目前正在试做一台光纤复绕机,需要选用电机进行带动,收线电机力矩范围要在0.2-0.7N.m,放线电机用作制动用(反转以便于张力控制)力矩大概在0.05N.m左右,希望各位高手能够多多指教,小弟刚刚从学校毕业!很多东西都不懂,尤其是买东西,这几天查了很多产品,但是还不知道选那种电机好!!希望有人能够帮忙,我的邮箱:m200kb@163.com   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呀???

网友A:
是不是只要满足力矩就行了啊?

楼主:
差不多呀!!收线电机要能够长期堵转!!

网友A:
在《电机拖动》里不是讲到转矩与功率间关系的公式吗?可以算下嘛。功率满足,再就是考虑下惯性——转子的直径大小~

网友A:
为什么要堵转,不能用抱闸或别的吗?

楼主:
堵转是为了可以施加一个拉紧力,如果用磁滞制动器要花我1200RMB,所以想用一个小力矩的电机当作制动器用,

楼主:
收线轮的电机也不能太大的力矩,,因为光纤的张力不能超过10N,我boss要求在0.2N-1N左右,呵呵比较麻烦!!!

网友B:
看到这个问题
突然想到前几天客户也做这样的一个系统
用步进电机可以很好的实现

网友C:
恒转矩~考虑考虑直流电机

楼主:
直流电机可以连续反转吗?

楼主:
直流电机可以连续反转吗?力矩能不能达到0.05-0.2N.m?什么样的型号?本人对这行不是很熟,希望大家能够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主要是控制张力衡定,随着卷径增加电机所要求的力矩也要增加。

网友D:
淄博市泉盛电源公司

  专业生产 直流电机 用 调速器。WK,SK 系列 直流电机调速器 采用PWM脉宽调制技术,选用先进的开关器件设计生产的。
目前生产的两个系列。WK系列属稳压。SK系列属稳速系列。
广泛应用造纸机械,试验机,轻工机械等自动化设备控制中。是替代可控硅调速器的换代产品。

电话:0533-4155549
网址:www.dianyuan.ebigchina.com
邮箱:husq7926@sina.com.cn
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

网友E:
其实这个议题不错,具有广泛的应用。谁有什么方案?拿出来讨论。有尽量的便宜(造价),结构简单,满足控制要求。

网友F:
说白了就是一个绕线机控制呗,最简单的方法是二轴控制器+2套交流伺服电机(200W),最好两个伺服电机之间还有某种函数关系的同步,伺服电机使用转速和扭矩控制方式切换,总价格在25000.00元左右。

网友F:
用数字运动控制器控制两台伺服电机和一个张力传感器就可以满足了!控制器最好有一模拟输入接口来接收张力改变的变化。
如果需要控制器的资料可以到http://bjyes.gkong.com去看详细的资料也可以与我们联系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