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09):
(无正文)

网友A:
变频器还有编程方法?

网友B:
楼主你说的是否为变频器与其他设备(如PLC或电脑)之间的通讯编程?
变频器本身只有参数的选择

网友C:
三菱变频器有编程方法?
我记得好象是VACON变频器有。

网友D:
A系列设置参数Pr200————Pr230

网友E:
变频器还有编程方法?
有設定軟體啊!您應該知道.

网友A:
设定软件当然知道!
不过变频器一般的要求调试的话需要更改的参数并不多,用操作面板调试也很方便啊!

网友F:
可以组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