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200KVA油浸式变压器二次主开关选择多大容量的,是否有瓦斯保护

楼主(2004-10-09):
(无正文)

网友A:
200KVA变压器电流大概有290A吧,二次主开关可以选用DW16-630,最好带过流延时脱扣那种。瞬间脱扣电流根据实际工作电流加上最大电机启动电流,延时脱扣电流选300A。当然选用DW15或CW1智能断路器更好。
630以下没有瓦斯保护,800以上必须有高压柜控制,瓦斯保护。630A以下也可安装瓦斯,但没有高压柜则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