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0):
请问有哪位大侠用过FM350-1高速计数模块,我接触的一个控制项目是:一台变频器,一台普通电机(带刹车),一个光电编码器,另外就是一个FM350-1功能模块,目的是:每起动停止一次,控制电机转相同的距离。
  有以下几个问题请教:1:如何对其用STEP7进行编程
            2:怎样对电机转的距离进行调整

网友A:
计数、和设定的数值(距离)比较决定电机的状态。

楼主:
请教KARL大哥,我用FM350-1配置程序设定了一些参数,
然后将功能块存盘,再次用STEP7打开时,与设定时界面不一样了
原来用梯形图的程序变成了语句表表示的了,而且转换不过来。

网友A:
间接证明STL的重要性,过去我也经常遇到使用FM模块以FBD编程存盘后转换不回来的情况(几乎肯定是系统BUG),怀疑和一些无用指令有关。所以设计人员强迫自己用STL很必要,哪种编程方式优越不在此帖的讨论范围之内。
祝你早日完成程序。

网友B:
STEP7中的转换需要一定的格式,烦死人.格式稍变就不能转换回来了

网友A:
哈哈,我只在FBD中改了一个输入点就变不回来了。
原来的FBD转成STL只有这个点的差别...
还好功能还没变。

不过,目前此方面经验仅限于使用FM模块的特殊程序。其他使用,未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