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0):
     大家好!

     现在CQM1H CPU51的PLC与4个编码器联接,4个编码器同时工作,要如何编程?
   我查阅一下操作手册,CPU单元(内置输入)低速(1KHZ)频率计数,CPU单元内置输入(IR00000~IR00003)可用作高速计数器而不必执行中断。PV值储存在SR244~SR247内。“用作高速计数器而不必执行中断”,我不太理解,要如何编程?谢谢!如果有例子更好!

网友A:
把4个编码器的输入端接到IR0000-0003上,他接自动记数,然后你就取SR244-247的值.再后你就可以执行你的操作.比较或什么都可以啊.

楼主:
编码器分辩率为200

所读取SR244-247的值就是脉冲数对吗?
各位还有其他的看法吗?

楼主:
DM区要做什么设置吗?

楼主:
请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B:
一个PLC上接4个编码器?你怎么接线?一个编码器就需要接3根线,一个编码器接1根线吗?

网友C:
信号只要一根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