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4-10-10):
各位大侠,我有一事请教大家,我单位有生产电脑的流水线,流水线的总的额定电流为150A,在生产PC时,需要老化测试,负载较大,正常运作时实际电流要达到120A左右,尽管未超过额定电流,但从变压器(由380V变成220和110V)到主控柜的电缆温度非常高,若用手摸都感到烫手,可是电缆线径已经达到了35平方,请问此现象正常吗?若不正常,如何解决?

网友A:
能否考虑将线径小点的电缆双拼使用一下?

网友B:
导线到了35平方就最大了吗?

网友C:
检查一下有没有接触不良地地方,如果没有用二楼的方法不错。

网友D:
烫手到底是几度,若是YJV电缆最高允许温度为90度。35平方带150A的电流正常情况下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但要考虑电缆的敷设方法,不同的敷设方法,散热情况不同,允许的最大载流量也不同,不放心的话可以考虑换更大的电缆,或再并一根电缆。

网友E:
电缆的附设方式及长度如何,我认为35平稍小用10下5百上2设计在这里应没问题

楼主:
请问楼上的能解释一下吗,我不是学电的,谢谢
!

网友F:
是铜的还是铝的啊?
电缆的长度是多少?
是铜的话,加上长度不长,大功率没有频繁启动的话,那就一个原因,接触不量。

网友G:
如果线芯是铜的,那是没超过,如果是铝的就超过了,那还要看一下运行的环境、散热条件了。。(胡言乱语)

网友H:
我曾经用机车电缆用于水泵,时间长了,温度很高,但到现在一直没有问题。机车电缆得外层比一般得电缆要厚得多

网友I:
不知道 你们生产线 使用的 电力电子设备 多不多?电力电子设备 会产生高次谐波,对电网有污染,会使变压器过热!如果 线径,容量没有问题,就试着检查一下,我以前在 电镀 时,遇到过类似 情况,变压器 有过载 似的 嗡嗡 声,我改了变压器的接法,好多了!

楼主:
如何改变压器的接法?

网友J(2005-07-01):
1。使用钳形电流表,测一下三相电流是否偏相(三项电流不相等,偏差太大)。
2。检查是否接触不良(如交流接触器节电烧坏及接线端子氧化严重等)。
全部处理完后应该故障排除。
                    如还有问题请予我联系:YUANQUAN12345@SINA.COM

                                                     愿意帮助你。

网友K:
先看看你的主变是多大的,在看你的导线是什么芯的然后同意7楼

网友L:
电缆的电流是多少,有没超过了?电缆高温时它的额定电流会下降。

网友M:
计算方法错误。

网友N:
你测的是380V侧的电流,还是其它侧的电流,变压后电流是不一样的啊

网友O:
电缆太小了,保守估算,一平方线按2A电流计算,你至少得用75平方的线才够啊!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