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赐教

楼主(2004-10-10):
请问三凌PLC的几步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5步MOV”是什么意思?谢谢!

楼主(2005-03-01):
三菱PLC能不能直接读取温控表里面的数据,温控表是RKC的。
如果能读取的话,我想把温控表测量值(表内标示符为M1)读到D100里面。
哪位师傅帮帮忙,谢谢!

网友A:
这是程序步长,  指MOV指令占用的程序步长是5步 ,在LAD图的左边数字就是步长  hzable@163.com
爱博是您永远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