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0):
请问那位仁兄可以读取89c系列芯片中的加密程序,重金感谢!上海的

网友A:
你可以联系专门解密的公司

网友B:
买个还**功能的编程器一般可读出来
不过如果是用烧掉硬件位的方法加密的话很难读出的

网友C:
三级加密一般很不容易读的。
如果可能,还是尽可能自己做程序吧

网友D:
电话021-57100948

网友E(2004-12-21):
如果是用烧掉硬件位的方法加密的话可读出的

网友F:
如果是高手加密的,就别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