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吸收

楼主(2004-10-10):
电梯曳引机的抱闸线圈是一个直流线圈。属电感性负载(和卷扬机的一样),其阻容吸收电路一般为一个电容和一只电阻串联后作为整体并联在直流线圈的两端。就和大部分接触器的阻容吸收电路一样。
问题1:此时电阻的作用是什么?是限制感应电产生的电流过大还是防止线圈通电瞬间电容的通交隔直特性使电路处于短路状态?电梯的抱闸线圈一般都另外串联了一个大功率的可调电阻,这点和接触器的线圈不同。
另外有一种抱闸的阻容吸收电路是在直流线圈上直接并联一只电容和一个电阻,既三个元件都是并联在一起。
问题2:此电路的电阻起什么作用?
和上面说的一样,此电路也另外串联了一个可调电阻,不必考虑电源接通瞬间电容引起的电流过大问题。
希望大家给我指点一下!

网友A:
电容时间常数=RC
R加大,时间常数加大,断电瞬间反电势保护效果好。。。。。。

网友B:
既然是阻容吸收电路当然是起吸收作用了~可以把电能变成热吧~~呵呵:)

楼主:
还有没有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C:
在这种场合,我只知道容阻是用来保护供电端而非线圈!

网友D:
主要是消除感应电势
反向法并联耐压较高的二极管也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阻容吸收电路当然是起吸收作用了~可以把电能变成热吧~~呵呵:)
没错就是吸收了,此电阻的选取与电容大小及反相电压大小有关,另外在电路中还起阻尼作用。

网友F(2008-05-08):
直流系统应该用反并联二极管
交流系统应该用RC或氧化锌压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