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0):
要求力矩较少0.05-0.2N.m之间,最近在做一个项目,小弟对这方面不是很熟!!希望大家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
我在线等着,希望有人能够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一般电机正反转都没问题

楼主:
如果是要一直工作在反转状态呢?还有如果用小力矩电机(0.2-0.6N.m)用那种电机好,希望电机的转速比较慢,价格也便宜些,精度不作要求!!

网友A:
你是做放光纤用的电机
在光纤较多,重时,要有一定的正转距,较少,轻时,要制动转距
是吗?

网友A:
光编码器+高分辨率的记数器就搞定了

楼主:
没有,想请教一下直流齿轮减速电机可以长期反转吗?

网友B:
连那个电机自己都不知道在反转。没事的。

网友C:
94,电机其实本身没有什么正反转之分的

网友D:
楼上各位说得不错,本人也同意,电机的正反转运行,是自由的,没有任何限制。受限制的是控制系统,控制系统决定电机是不是可以正反向运行,是不是可以控制运行的转矩等等。还有,电机连接的机械传动系,是不是允许反向运行。也是电机能否反向运行的条件。
楼主,可以说说你的应用情况,简单的介绍一下嘛。以便展开讨论了。

网友E:
你对反转是怎么定义的?你还是想询问电机四象限的工作特性呀?涉及负载吗(机械)?

网友E:
你对反转是怎么定义的?如果是相对意义的,调换一下参照物,反转就变成了正转;如果是绝对意义的,可能牵扯到你的机械系统,那就会不一样?异或你想问电机四象限的工作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