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1):
各位大虾,我用fluke744到现场校准仪表后,将校验结果下载到电脑后,我要是重新装机子,下载的数据就会丢失,请问有知道怎么备份数据而再倒入数据还可以用吗?

网友A(2005-04-19):
你也用FLUKE744过程校验仪?

网友B:
?干什么用的呀?

网友A:
可用于各类基本仪表的校检,及提供万用表和标准电压电流作用的一种过程仪表。功能比较强大。
  对于仪表校检人员来说,该表可以甩开繁琐的仪表电路接线及标准电阻补偿等工作。
  如果我没记错FLUKE744精度等级达0.05级。

楼主:
是啊,我一直用744的,但还不是很熟练,请多指教。

网友A(2005-05-20):
也谈不上指教,只是用过而已,你说的数据保存问题,我想只要把数据文件保存下来,或另存,重装机器后,你再次安装FLUKE744的程序,然后把数据重新考入应该没问题。

楼主:
试过了,不管用啊,我是先把它的数据部分另存下,等重装后把数据再考回来,可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