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28MR的一个怪问题

楼主(2004-10-11):
有一个老设备,是一个磨床。运行时PLC的报警灯不停闪烁,显示程序有错。原来可以用的。于是我想下载程序看一下,可显示PLC参数错误。具体如下:
当我把参数改为默认值时,程序可以下载,可下下来的都是一些错误的东西。如下:不知是什么问题,是否是电池掉电,程序部分丢失。有什么办法补求。

网友A:
将通讯设置前面的选项去掉。选择默认值。

网友B:
测量一下锂电池的电压!
程序如有备份的话先把PLC的程序清除,重新下载一下试试看!

楼主:
我刚刚问过三菱公司,他们说是电池掉电引起程序部分丢失.
而且参数全都乱了.
程序没有备份,有的话就好了.

网友B:
那就需要更换一个新的F2-40BL电池,程序需要重新编写了!
一般F2-40BL电池的使用寿命为5年;
当电压过低时PLC上的电池电压指示灯会亮,此后一个月之内如果电池还不换的话可能程序就会丢失了!
更换电池的时间不要超过1分钟;

楼主:
可电池还有电啊.
PLC自我检测有3.7V

网友B:
那程序怎么会丢失呢?
除非四周有强电磁波可能会把RAM的内容清洗掉!

网友C:
没事的,将PLC内存全部清除,然后下载一次程序

网友D:
没有程序备份那你自己遍咯~

网友E:
这种情况应该是PLC的电池没有电了,这种情况我有碰到过,是松下的PLC也是由于电池没有电了,下载下来的程式全都是乱码?

网友F:
可在程序里增加对电池的监测报警(M8005),以避免程序丢失的事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