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1):
怎么用一台PLC控制11台变频器的运转,和调速.不用D/A.用通讯怎么做.才能同时与11台通讯.用轮询法吗?反应会很慢吧。
用程序怎么才能实现。FX2N 和三菱变频器

网友A:
如用FX2N同变频器通讯要达到11台反应会很慢,我作过用FX2N+485同三台变频器通讯,但很明显有时间差异。我想你还是用DA吧。如果是同三菱A系列F系列E系列通讯可以用CCLink通讯。但一台FX2n的通讯主站模块只能连接七台变频器。如果是A系列或Q系列PLC则一个主站模块可以连接31台变频器。你可以用FX2N+FX2n16ccl_M×2,但变频器需配A5NC模块。算算成本还是用FX2N+3块FX2N4DA合算,当然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建议用A1系列PLC+主站模块。

楼主:
谢了,我也是用的D/A,不过我到别的厂看了。别人用的是FX2N-80MR;FX2N-485BD;三菱F-700变频器。用了12台,一直控制的不错。

请问控制多台程序怎么写啊,能发我一个吗?
ccic_jjm@sina.comccic_jjm@sina.com
轮询法是用定时器还是用中断来实现。

网友B:
给我发一个!taowei@taian-tech.com

网友A:
如果实时性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程序很简单,每台变频器只需要二个命令:开/停、写频率。

网友C:
485串行通讯与CCLINK并行通讯速度是有明显差别的。串行通讯在编程时要注意只有在发出动作时才执行RS指令。多台变频器一样的动作要用广播功能。

楼主:
多台变频器要求可以同时控制,如运行,写频率,各频率不同.
广播方式好像不行.
也就是造纸设备,多台电机的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实时性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程序很简单,每台变频器只需要二个命令:开/停、写频率。
能把你控制三台的程序给我看一下吗?
控制一台的我会写,可控制多台怎样询问.用定时器或用步进梯形图当收到发送完毕的信号再发送下一条.这样会不会反应很慢.

网友D:
我也想知道,请会的大虾们放点水

网友E:
各位大哥,我也想知道是怎么控制的,能否发到wwx38486@yahoo.com.cn

网友F:
我也可以要一份吗?

网友G:
各位老大,我也想要啊,可不可以发给我啊
谢谢~~
hejames@126.com

网友H:
不发行不行啊?

网友I:
我一直都是用D/A的,但是他们都觉得通讯比较高级的,哎,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使通讯同步性比较好

网友J:
能不能教教我控制1台的程序啊???
谢谢啦
starlr@163.com

网友K:
用编码器一个向plc发出信号;plc用MT输出型,编REF ;用一个放大器(IC);大约3.5元,可供二个输出.20个IC幷连供40个控制输出.不用DA都可以

网友L:
这个也许有用
PLC实现变频调速器多电机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K:
用编码器一个向plc发出信号;plc用MT输出型,编REF ;用一个放大器(IC);大约3.5元,可供二个输出.20个IC幷连供40个控制输出.不用DA都可以
用一个输出点,程序上以PWM形式发脉冲,配以简单的电子线路也可实现类似的DA功能,但精度很低

网友M(2004-11-10):
高手们能不能提供程序的流程图!
我一直想做这方面的试验
做过的高手可否加我QQ:37486267,请注明工控高手。谢谢!

网友N:
FX2N可以用两个CCLink模块与变频器进行通讯;

网友O:
FX2N+485BD,用变址V,Z等做一个通讯子程序。运行控制时调用RS指令。

网友P:
其实在使用控制场合对反应速度不是要求非常快的时候,使用485BD是可以实现的。
举个例子来说,做一个循环指令段,使得M1-M11每100ms其中一个得电,每一得电的MX(X为1-11)就驱动相应的RS指令与相应站号的变频器通讯,做频率写入,启动停止和当前电流、频率读取的通讯,把M8122和M8123控制好,这完全是可行的。
这样子,11台做一个循环也才使用了1S,如果你觉得100ms太长的话,可以把100ms改成50ms。
这也是最经济的

网友Q:
FX2N+485BD,用变址V,Z等做一个通讯子程序。运行控制时调用RS指令
我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R:
可否发此程序的例子给我,谢啦!     hxh@yzxc.net

网友S(2004-12-26):
请你好,我是个新手,各位前辈能给我发那个程序让我研究下谢谢GUOYOG@126.com

网友S:
请问,步进电机失步方面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没有

网友T:
都是高手啊

网友U:
同志们呀,你们知道通迅最危险的是什么?????
就是通迅中断时,无法实现停机.所以,各位在应用时,千万不要把启停功能做在通迅里.安全最重要!485通迅应用在一些低要求场合是完全可以的,但在高要求场合力不从心,建议用总线方式通迅.

网友V:
真是热心人,感动,在现实中问人,一般是不告诉你的

网友W:
28楼的,谢谢提醒!

网友X(2005-03-05):
我来迟了,不知是否有幸,各位大虾,能否也给我发一个,
quland@126.com

网友Y:
我也要~zds15535@163.com

网友Z:
我也在工作中有相同控制多台变频器的设备,用Q-PLC但成本太高了。各位能否把用FX2N控制多台的程序传给我看看。先谢了!lu0100717@yahoo.com.cn

网友AA:
给发一个 zhangyuexxx@163.com

网友AB(2005-04-05):
各位大哥,小弟来晚了,能给我也发一个吗?谢谢了!
qetuo5969@163.com

网友AC:
我觉得不太可能时间上面差异太多,如果对反馈信息没什么要求的话,可以不用中断,放弃变频器的反馈,速度会快很多(猜测)呵呵,请指教

网友AD:
我也想要一份儿,谢谢!!!

网友AE:
本人就是不用反馈,效果还可以!

网友AF:
也给我来一个,谢了先。

网友AF:
sdlywgb@yahoo.com.cn

网友AG(2005-05-07):
我也想知道,发E妹吧!谢乐!zzgf99@126.com

网友AH:
能不能发我一份,谢谢!
freeman18id@sina.com

网友AI:
各位前辈,我做过单台的通讯,用得挺好,但多台的我做不好,哪位前辈发个程序让研究研究!多谢!xuezhong0149@163.com.

网友AJ(2005-06-24):
可以这样吗,先设定好各变频器的频率,再把变频器设置成外部启动,然后,就简单了 ,探讨一下可以吗

网友AK:
我也想要发到我的邮箱2496228@163.com

网友AL:
我目前控制用485通信口控制7台变频器,我个人认为,采用通信方式可靠性不如DA控制好,但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如:运行频率(速度)、电流等等,而且比较经济。但可以通过变频器参数的设置,避免出现通信问题无法停机。同时,还可以在变频器前面加一个接触器,在实在无法停机,又需要紧急停止的情况下,直接断开接触器。
 另外,我想问一下,各位在连接多台变频器时,总线到各台变频器是如何连接的。我现在采用的是一个三通接头(具有3个RJ45插座),我总担心插头和插座接触不好,我想等运行稳定了,交给工厂使用时,直接用接线端子连接,不知可否?各位有什么更好的连接方式,谢谢!

网友AM(2005-08-01):
我也想知道啊.能不能给我发份啊,谢谢了啊,yuyong521@sina.com.cn

网友AN:
大峡,我也在忙这问题,你可以发给我一份吗!E-MAIL:cdrong82@yahoo.com.cn.谢谢了!

网友AN:
大哥可以给我一份吗!我为此已经找了很多人多解决不了。拜托了!小弟的E-MAILcdrong82@yahoo.com.cn

网友AO:
不合适,要求不高的可以

网友AP:
给我也发一个程序吧!我会很感激的
谢了!
dzy1211@163.com

网友AQ: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也想知道

楼主:
[原创]程序
提供以上程序,请大家多提意见.

网友AR(2005-09-17):
使用16-CCL最好,我用Q系列的PLC控制了43台变频器,效果很不错,我想用FX与16-CCL应该可以的,或许不可以控制那么多,查查资料就知道了,最多两个了

网友AS:
CCLINK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用PROFIBUS会更好一些.

网友AI(2005-10-31):
我做过一台FX2N用485BD控制32台A540变频器的程序,在纸机上用得很好,缺点是只写频率,不能用于读电流等,否则不能满足控制要求。愿与大家共同探讨,交一些工控上的朋友!QQ420845061

网友AT:
我也想用一个PLC控制四个变频器,向各位高手学习。

网友AU(2005-12-07):
前不久,在网上down了一个一台PLC控制三台变频器(最多可以扩展到32台)的论文拿来搞技师答辩,评委会说不行,我看大家还是不要用这种方式了。就用D/A吗。

网友AV(2006-02-01):
给我发一个!ywclin0910@163.com

网友AW:
我FX2N与变频通讯的问题.我的指令发出去,变频接受可以运行,但是返回的数据缺还是原来发出去的.为什么   qq  47370786     ld_wangkun@163.com

网友AX:
能给我发一个吗,谢了.
NDVFHP_555@163.COM

网友AY(2006-03-04):
我也不懂,给我发一个好吗?linhaibin530831@136.com

网友AY:
linhaibin530831@163.com我不懂,但我想学,哪位大虾能给小弟发一个,感激不尽.

网友AZ:
有哪位大狭有PLC控制多台变频器的程序,请E给我一下,急.
hexuping656@yahoo.com.cn
QQ:15044638

网友BA:
我也要
能给我发一个吗;kittyxqtu@tom.com

网友BB(2006-04-03):
用485-BD和FX2N在控制多台变频器时 能不能同时在触摸屏上同时显示其运行频率?

网友BC:
Q系列稳定性更好些。

网友BD(2006-07-05):
11台变频若只是每台给一个速度的话,用485通讯应该是可行的。1、变频器之间若没有要求同步功能的,不存在什么实时性问题。2、变频器之间若要求同步功能的,单单给定一个速度也无法控制它,还要读入一个反馈信号。所以,我在要求同步功能的变频器控制中,基本上是用同步控制器做的;而在比如风机、泵的启动停止、转速给定等方面,则是用485通讯做的。

网友BD:
引用 网友BB:
用485-BD和FX2N在控制多台变频器时 能不能同时在触摸屏上同时显示其运行频率?
这是完全可以的,只不过在触摸屏上多做几个数值显示罢了。还可以显示哪一台变频报警,报警信息,等等

网友BE:
57楼的朋友能否把你的程序发给我看看,谢谢啦!ljglzzh@yahoo.com.cn

网友BF(2007-07-29):
  现在正在做关于用三菱PLC控制变频器的通讯,但很多地方都不太明白,能该我发一个么?我这里谢谢了!!!!

网友BG:
现在FX2N 3.0以上版本PLC用FX2N-ROM-E1(功能扩展盒)+FX2N-485-DB(通讯模块)可实现8台变频器的控制

网友BH(2019-06-06):
各位大哥,小弟来晚了,能给我也发一个吗?谢谢了!
ouyang6922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