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1):
同志们我是赛普变频器的生产厂家,我在给客户做注塑机改造时碰到了这样一件事,就是客户的注塑机是一台老式的,没有计算机结口,其流量信号压力信是通过上百个接触器来完成的,他要求我们给它进行变频改造,请问各位同行怎么改呀,是37KW的

网友A:
哦!没见过这种注塑机.那有没有流量电磁阀和压力电磁阀呢?如果没有那要哪来的模拟信号呢!能改真的想知道?

网友A:
求助大家:小弟最近改了一台37KW的注塑机,其整个周期是43秒左右..但其冷却时间很短也就是说变频器根本就没有停下来...这样的机子测出节电率是28%(变频时15度左右,工频时21度左右)大家说说这个节电率正常吗?因有另厂家测出来是37%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是不是参数设定不当.

网友B:
节电率与每台设备的工作情况有关,厂家公布的只是一个参考!

楼主:
以上我说的老式注塑机是上海注塑机厂产的具体怎么改有待各位高手的相助

网友C:
若是直流24V输出可直接从各输出点取信号接至一PLC上再用PLC通过RS485接口连接变频器。若是交流输出,改成直流或改成PLC控制。

楼主:
人家没有RS485接口的要不然就好做了,况且我们是生产厂家并且我们的变频器内置PLC做起来不就更容易么,关键是没有,

网友C:
PLC上有RS485接口,若没有可用DA模块连接变频器。

楼主:
你好,可以与我说的详细一点么

网友C:
从注塑机控制的各输出点提取信号,只要在输出接通时有DC24V即可,把这些信号分别接到
PLC输入点上。若注塑机是交流控制则要改成直流控制或PLC控制。

楼主:
是么我们先试一下,这里这谢谢了

网友A:
听起来还真有点难,,,有DC24V的信号不就可以直接取样到变频器了吗?还要PLC 的话成本不是很高,,不过小弟还真没改过用PLC 来取样的,,,不知楼上的大哥能否说一下改的一些过程,,哪些机要用PLC,哪些机不要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从注塑机控制的各输出点提取信号,只要在输出接通时有DC24V即可,把这些信号分别接到
PLC输入点上。若注塑机是交流控制则要改成直流控制或PLC控制。
听起来还真有点难,,,有DC24V的信号不就可以直接取样到变频器了吗?还要PLC 的话成本不是很高,,不过小弟还真没改过用PLC 来取样的,,,不知楼上的大哥能否说一下改的一些过程,,哪些机要用PLC,哪些机不要呢?

网友D(2004-11-17):
以前 的公司有變頻節能改造,就是些外部電路的聯接,不是很難

网友E:
其本同意
引用 网友A:
哦!没见过这种注塑机.那有没有流量电磁阀和压力电磁阀呢?如果没有那要哪来的模拟信号呢!能改真的想知道?
其本同意这种观点。一般变频器的信号来自取流量阀。如没有流量阀或流量控制按楼主所说的上百个继电器(可能分了段)那就不好搞了。还有节能器的效果与冷确时间有关,其冷确时间越长则主电机空转时间越长效果越好,如果某机220g,13KW冷确时间2-3秒其效果就一般了。就是节了能,也是能量换速度,没有一点必要。新型注塑机更没有什么好改的,有的注塑机出厂时就已经改了。(个人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