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变频器

楼主(2004-10-11):
我们可生产大功率变频器

楼主:
现售110---600KW变频器系国产赛普变频器

网友A:
TO 0001:
你是国产变频器的研发?还是销售?
目前就国产变频器技术性能,可靠性,与世界同类产品的比较、定位,一定很有见解。能不能在此发表一下你的分析?将国产变频器的技术水平推向世界先进技术产品的行列,还有多远?
谢谢。

楼主:
我们这边是自已研发的,同时也是自已销售当然还有大量的销售代理.这是每个产品都要走的路,当然产品在其发展过程中,可能由于某种原因有便利的途径,但是它的本源是不变的.
变频器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特别是国产变频的发展,在距今不到十年间,不仅推出了上百家品牌,就其质量方面也都有很大的发展,这优其表现在小功率变频器上,除几家因为利之念采用一些次等元件使质量损外,其它的厂家的小功率变频器的质量基本上与国外变频器都差不多,特别是电子产品很多时候它的问题是很难发现解决的,这决定了它的不可避免故障,但是它的内部结构方面或是做工精度方面还是不行这也包括大功率变频器.
 对于大功率国产变频器来讲特别是280KW以上真正能做的并不多,就是有些厂家能生产但是大家也是在尝试,倒低质量怎么样有些他们自已也不一定知道,况且就是能用,能用的好,但是到低元器件有没有到达配最佳方面,可能也有出入,但是也有不泛国产品牌的厂家大功率已可与国外品牌以较高低,特别是很多厂家的专用型变频器已有陵架于国外品牌之上的趋势.相信国产品牌在三五年内将有大的突破。

网友A:
谢谢0001,我还想在问一问,你们研发的产品,软件与硬件都是自行设计的吗?尤其是软硬件的结构设计,IGBT功率元件和变频器主板CPU,目前国产的变频器,主要是采用谁家的元件?
我对国产变频器没有用过,只知道华为的(现在叫艾默生),好像价格并不便宜。
好像国产的装置用在水工业方面比较多吧?国产的变频器在功能上是不是比目前国外的同类产品要少呢?比如说,可以选择多种控制方式?包括矢量算法的控制?

楼主:
对我们这边都是自已研发的,IGBT我们用西门康的,CPU板呀同时也包括所有的软硬件就是我们自已研发的,至于说主要采用谁家的,以IGBT来讲,国外的不外乎三菱,西门子,西门康这么三两家当然国产的也有..变频器的用途呢大家都各有所长.华为的变频价格的确很高,他也有其长处,你也接触过当然也明白是吧

网友A:
不好意思,再问0001。
既然有这种能力,为什么国产的变频器的“操作平台”对用户的开放性,不如西门子的或者ABB的、明电舍的、等国外品牌的?我说的开放性,是指的功能选择、内部“模块”的链接由用户来操作。还有为什么见不到国产的整流-回馈结构的装置?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技术难度?
因为我是搞应用的,对装置的制造业的“行情”不太了解。总觉得,只要是工程型的装置,总让人首先想到的是国外的品牌,因为国内似乎还是空白吧?
在此谢谢你的回复。谢谢了。

网友B:
这种讨论比较中看

网友C:
我个人认为国外品牌只所以那样因为它们如果不这样就根本没有市场了,而国产品牌相对来说发展空间还很大,没有必要把自已的底牌担出来,国产品牌做到国外品牌这一步的时候也就是国外品牌退出中国市场的时候
至于说工程方面用国外品牌多一些.那是因为国外品牌投入市场先一些,并且在多数人大脑中有一定的影响,再一方面就是人的墟容心,要不怎么在国内有“进口的老鼠大起国产牛”之说呢

楼主:
山东变频.赛普变频,自已生产制造,质量绝对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