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1):
请问选择变频器要考虑哪些方面的因素

哪些是主要的?

哪些是次要的?

我是新人,请各位高手为我解答一下。。。

网友A:
功率,电压,最主要吧。
再看看你的应用场合啦,通用型-做一般的控制,高精度型-要求矢量控制,或加编码器形成闭环控制之类,高速型-要求马达80000RPM,风机水泵专用型-一拖四等等!
还有就是在性能和MONEY之间取一个平衡点啦。欧美,日本,台湾,大陆,装上去都可以转,但是还是有差别啦。

网友B:
选择变频器、应该以样本提供的参数为主要参考,样本上反映的技术指标,都是很重要的。

网友C:
反过来想,你要用变频器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