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记数器的问题

楼主(2004-10-11):
请问:高速记数器的精确数目从哪个通道中读取,他受plc扫描的影响吗?如何影响的?谢谢!

另外有触摸屏的仿真软件吗?

网友A:
你的PLC是什么型号?CPM1A/2A是从SR248开始的几个通道。
受扫描周期的影响比较小,因为本身它能计数的频率就不高

网友B:
CS1特殊模組位置於CIO2000開始,但是有C200H-CT001-V1/CT002,C200H-CT021,CS1W-CT021,CS1W-CT041等使用方式皆不同,請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