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1):
零线和地线有区别吗?不都是接地么?那么我们的三线插座的地线和零线都可以接在一起吧.想来想去我总认为没有区别.请高手赐教一下.

网友A:
有区别,工作用/保护用

楼主:
接线上有没有区别?都接地吧

网友B:
接地和 接零是维护人身安全的两种技术措施,其不同处是:
   其一,保护原理不同。低压系统 接地的基本原理是限制漏电设备对地电压,使其不超过某一安全范围;高压系统的 接地,除限制对地电压外,在某些情况下,还有促成系统中保护装置动作的作用。 接零的主要作用是借接零线路使设备潜心电形成单相短路,促使线路上保护装置迅速动作。

   其二,适用范围不同。 接地适用于一般的低压不接地电网及采取其它安全措施的低压接地电网; 接地也能用于高压不接地电网。不接地电网不必采用保护接零。

   其三,线路结构不同。 接地系统除相线外,只有保护地线。 接零系统除相线外,必须有零线;必要时,保护零线要与工作零线分开;其重要的装置也应有地线。

楼主:
好象很复杂,还是没有弄明白零线和地线的区别,接地系统除相线外,只有保护地线。 接零系统除相线外,必须有零线;必要时,保护零线要与工作零线分开;其重要的装置也应有地线。 保护零线要与工作零线又是什么?保护零线是地线吗?
他们都是接地的,是不是?还请赐教

网友C:
只有重复接地的零线才可以用来做保护用
一般是不许可的,如果三相移位的话,零线就会有电位,而且偏移越大电位也越高。

网友D:
最简单的区别在于:火线与火线之间的电压是380。0线与火线之间的电压是220。在低压控制线路中,可以用接地线代替0线。地线最基本的功能是保护,防止漏电而造成人身伤害或者引起其它的事故。现在的电机电路图中画有双重保护,就是电机外壳接地,0线也接地。

网友E:
最容易理解的解释是:1按照国标规定,二者相互绝缘;2零线是从变压器中型点直接引出的,地线是按照标准在大地中作的。这种系统为三相五线制供电系统。3零线可以进开关,地线不能4地线可以进行重复接地;4二者绝对不可以互换,否则,有触电危险。

网友F:
这个问题看来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可是在实际中就有问题,最近我在做一个系统调试时就为这问题烦透了 。实际中的接零;和接地我建议还是分开要好。不信你试试看!

网友G:
1、结构的区别:
零线(N):  从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后引出主干线。
地线(PE):从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后引出主干线,根据标准,每间隔20-30米重复接地。
2、原理的区别:
零线(N):  主要应用于工作回路,零线所产生的电压等于线阻乘以工作回路的电流。由于长距离的传输,零线产生的电压就不可忽视,作为保护人身安全的措施就变得不可靠。
地线(PE): 不用于工作回路,只作为保护线。利用大地的绝对“0”电压,当设备外壳发生漏电,电流会迅速流入大地,即使发生PE线有开路的情况,也会从附近的接地体流入大地。

网友H(2004-11-21):
零线就会有电位,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I:
分别 接地!不过 一般 纯民用 照明 电不 存在 这个 问题 !

网友J:
测量一下电压就知道了,地线上是不会有电压的,而零线上一般都有一定的电压;

网友K:
零线:工作零线,有电流流过
地线:保护线,可能有电流,也有可能没有电流通过

网友L:
三相五线制的做法一般有二种:一是将变压器的中性线接地引出地面,分成二根,一根为工作零线并保持绝缘,一根为保护接零与外壳相接。这就是所说的TN-S系统。另一种做法是将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引出地面,采用三相四线制的方式,送到用电点将零线重新接地,后分成二根:一根为工作零线,并保持绝缘。另一根则为保护零线,与外壳相接。这就是所说的TN-C-S系统。这二根线实际上是更好的接零保护方式,它结合了保护接零和保护接地的优点。即它能够免除由于三相负荷不平衡造成的接零设备的带电现象,又能限制漏电电压于安全范围。它的关键是从一开始分线后就不能相连。一相连就又变为接零保护方式。

网友M:
我想请教一下什么叫重复接地?

网友N:
看了这么多,大家说的都有理。但是零线与地线地问题,在实际应用中与理论上往模糊。也许是我自己模糊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H:
零线就会有电位,应该如何解决???????????

如果三相负载不平衡,零线当然会有电位,U0=Ua+Ub+Uc.解决,用三相五线制吧,增加一条保护接地PE

网友O:
引用 网友M:
我想请教一下什么叫重复接地?

重复接地,就是重复的接地(有点罗嗦)3相5线制在中性点引出N和PE (PE在这里有一次接地了),在线路中规定每20-30m进行一次接地,所以叫重复接地

网友P:
请问接地的方法有什么特殊要求吗??????(比如埋入地下多深什么的????)谢谢!!!

网友Q:
引用 网友P:
请问接地的方法有什么特殊要求吗??????(比如埋入地下多深什么的????)谢谢!!!

网友R:
四楼和十楼的回答完全正确,可以参考。

网友S:
很好
很好.本人本来不是很清楚,目前虽然仍然有些....哈哈

不过已经清楚很多了
谢谢!!

网友T:
接地和接零本来就很复杂。我曾就这个问题请教过一位设计院的老专家,他说来说去最后自己都糊涂了。谈论这个问题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否则最后肯定迷糊,并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明白的。零线并不是单纯的用来‘工作’,在TN系统中,就有保护接零,即设备外壳接零线,用于保护。TN-S系统有专用的保护零线,即保护零线和工作零线分开,而TN-C则是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在一起(PEN),TN-C-S时前端公用,后边分开;TT系统中的零线才是工作零线,在TT系统中,设备外壳接地,属于保护接地;总之,保护接地用于不接地系统中,而保护接零则一般用于接地系统中,这是我的理解,不对之处望指正。

网友U:
如果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的话零线应该基本不带电的(最多是电流在线阻上的压降,一般不大)。正常工作时零线是允许电流通过的。接地没有工作电流

网友V(2004-12-28):
还是不明白,我不是搞电的。

网友W:
1、结构的区别:
零线(N):  从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后引出主干线。
地线(PE):从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后引出主干线,根据标准,每间隔20-30米重复接地。
2、原理的区别:
零线(N):  主要应用于工作回路,零线所产生的电压等于线阻乘以工作回路的电流。由于长距离的传输,零线产生的电压就不可忽视,作为保护人身安全的措施就变得不可靠。
地线(PE): 不用于工作回路,只作为保护线。利用大地的绝对“0”电压,当设备外壳发生漏电,电流会迅速流入大地,即使发生PE线有开路的情况,也会从附近的接地体流入大地。
i agree

网友X:
这个问题是有点烦恼,但书上是有定义的。再看楼上的内行朋友都说得不错。

网友Y(2005-03-03):
地线和零线的区别:地线是和大地相通的,作用是将金属外壳上产生的电荷释放到大地中
,从而起到保护作用。而零线理论上和大地是绝缘的(除非地零共接),其实我们讲的火线和零线之间有220V是指他们之间的电位差,并不代表零线上一定没有电压。

网友Z:
如果三相移位的话,零线就会有电位,而且偏移越大电位也越高。

网友AA:
引用 网友W:
1、结构的区别:
零线(N):  从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后引出主干线。
地线(PE):从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后引出主干线,根据标准,每间隔20-30米重复接地。
2、原理的区别:
零线(N):  主要应用于工作回路,零线所产生的电压等于线阻乘以工作回路的电流。由于长距离的传输,零线产生的电压就不可忽视,作为保护人身安全的措施就变得不可靠。
地线(PE): 不用于工作回路,只作为保护线。利用大地的绝对“0”电压,当设备外壳发生漏电,电流会迅速流入大地,即使发生PE线有开路的情况,也会从附近的接地体流入大地。
i agree

网友AB:
要求低的情况下可以,比如照明

网友AC:
引用 网友T:
接地和接零本来就很复杂。我曾就这个问题请教过一位设计院的老专家,他说来说去最后自己都糊涂了。谈论这个问题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否则最后肯定迷糊,并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明白的。零线并不是单纯的用来‘工作’,在TN系统中,就有保护接零,即设备外壳接零线,用于保护。TN-S系统有专用的保护零线,即保护零线和工作零线分开,而TN-C则是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在一起(PEN),TN-C-S时前端公用,后边分开;TT系统中的零线才是工作零线,在TT系统中,设备外壳接地,属于保护接地;总之,保护接地用于不接地系统中,而保护接零则一般用于接地系统中,这是我的理解,不对之处望指正。
我同意23楼的说法,,这是很简单的问题了

网友AD:
地线是不可以作零线用,如果地线开路了,其他接这根地线的设备外壳会带电的。

网友AE:
两者之间有电压

网友AF:
经过3相4线制漏电保护开关以后零线不能接地

网友AG:
大家解释的好清楚~~~`又张知识了

网友AH(2005-04-07):
这和电网系统的类型有关的。

网友AI:
区别当然有,但在不同的工作环境,他们的作用都不一样,零线是变压器的中心线,可以不接地,但地线(PE)必须接地,起到保护人生安全的作用。

网友AJ(2005-07-30):
我先前装了一台三相设备,公司的供电系统是TN-C系统,给那台设备加了一个3P带漏电保护的断路器,送上电源,断路器就跳了,把漏电保护器拿掉后,送上电源就没有问题。小弟不知如何解释。望哪位老兄指点!

网友AK:
有要求,2.5米

网友AK:
有区别的,零线工作时是带电的

网友AL:
请问,什么是接地系统,什么是不接地系统?

网友AM:
看了各位的贴子,我倒有个问题提问:有一个电气柜是3相380V的,没有零线。为了要接一个220V的工具,我直接接在一根火线和电气柜的外壳上,行吗?当然,电气柜的外壳是与接地系统连接的。

网友AN:
只要电气柜接了地线,是可以的!感觉上应该不要从电气柜过度比较好,直接从地线引,其二,如果经电气柜的话,接地线应尽量粗点!个人观点,请高手赐教!

网友AO:
零线主要是通过三相不平衡电流的,也称为工作接地.
而地线是作为对人和设备做保护使用的一种保护措施,你可以看看电工基础里对各种接地系统的阐述就明白了.

网友AP:
引用 网友G:
1、结构的区别:
零线(N):  从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后引出主干线。
地线(PE):从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后引出主干线,根据标准,每间隔20-30米重复接地。
这有什么区别?

网友AQ:
这种问题太小学了,不想回答。

网友AR(2005-09-13):
狂妄自大
你不知道隔行如隔山吗?不允许外行人提问题吗?你懂多少?这么狂!?

网友AS:
好复杂
上面解释的好复杂,基本上都是书上写的。我的理解是:在工厂里,一般变压器的零线都接地,所以零线和地线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可以接在一起。假如变压器那边零线和地线没接在一起,那么我想他们两个就不能混用了

网友AT:
我认为零线是作为供电回路用的,而地线作为连接漏电保护用的,这样当电器漏电,漏电保护旧能及时切断回路,而如果在安装漏电保护的回路中把零线当地线使,当接负载时漏电保护就会不断跳闸,我认为就是这样

网友AU:
同意木意的!

网友AV(2005-10-18):
有些东西日常生活中看起来平常无奇,但真正应用的时候还真容易搞糊涂。
谢谢各位大侠指教,又长知识了

网友AW:
谢谢大虾们的指教

网友AX:
举人倒子吧。就像是零花钱与存款样子。零花钱是零线,存款是地线。 这个就是像顶楼说的那样。

网友AY:
家用三抓插头和插座里的接地线和零线绝对不能连接在一起!这主要出于安全原因,因为现在很多'"电工"接线不按要求,零线和相线随意换位,很多家电外壳都接地.后果可想而知.

网友AZ:
用TN-C系统地和零可接在一起,用TN-S系统请不要接在一起,因为TN-C工做零线,保护地线就是一根,TN-S系统就不一样了,它俩在变压器中心点就分开了,一后就没有电的联系了,为的是零点不漂移,

网友BA(2005-11-24):
电工书上都有啊!

网友BB:
关于地线和零线的问题楼上有几位讲的有一些道理,但又不完全是那样子的,接地线是系统保护,零线是系统封装。这个问题最好从系统设计来讲,接地线和零线都可以作为电流卸载线,它们又有所不同,接地线是系统对地卸载点,零线是系统内部卸载点。一个系统中可以使用放电电阻来卸载,也可以通过接地来卸载,以三相电为例,以前国外都是三相五线制,即三相火线、一根零线、一根地线;国内都是三相四线制,即三相火线、一根地线(现在也改为三相五线制),在企业变电站也是将变压器的次级零线接地,这样做的好处是当三相负载不平衡时,相电压是平衡的,因此不会对设备电机造成损坏。但是现代系统设计理念不是这样的,他强调每一个系统模块都是独立的,即零线不可以接地,这样系统模块在走模拟信号时才能保证系统不串信号,现在许多设备控制都走数字信号似乎可以不考虑这些,但一些功率器件或功率模块如果对信号比较敏感则还要考虑系统模块的独立封装的问题,既用隔离变压器将零线和地线分开。

网友BC:
安装个漏电开关感受一下吧。

网友BD:
有本事拿出来亮亮!

网友BE:
还是不懂

网友BF:
零线与地线在三相五线制或三相四线制中使用时,关键看负载前有无漏电开关,若有漏电开关,零线与地线肯定不能混淆!没有漏电开关的话,地线与零线其实是一回事!

网友BG:
其实零线是我们国家的习惯,国外没有零线的说法,电气中记得有3种线L(相线=火线)、N(中性线)、PE(保护线),L和N是带电的,PE是不带点导体。记住这分类就不会混淆了,我们现在常说的零线并不单指中性线N,在TN-C系统中零线还指PE线和N线(即PEN线),所以零线称法很容易让我们初学时候混淆。所以建议我们知道零线这个国内常用的词的代表意义,但是自己只记住L、N、PE线,这样绝对不会混淆的

网友BH:
[转帖]http://www.zjbew.com/old/huixun/nxjd.htm
N线接地还是PE线接地

张飓

  现实中部分电气施工人员对TN—S系统中重复接地的有关问题及要求不甚了解,在实际施工中 出现一些问题。集中表现为:就TN—S系统的重复接地问题中是对N线重复接地,还是对PE重 复接地莫衷一是,提法不明确。本文就这一问题作简要分析。

对于TN—S系统,重复接地就是对PE线的重复接地,其作用如下:

(1)如不进行重复接地,当PE断线时,系统处于既不接零也不接地的无保护状态。而对其进 行复重接地以后,当PE正常时,系统处于接零保护状态;当PE断线时,如果断线处在重复接 地前侧,系统则处在接地保护状态。进行了重复接地的TN—S系统具有一个非常 有趣的双重保护功能,即PE断线后由TN—S转变成TT系统的保护方式(PE断线在重复接地前侧)。

(2)当相线断线与大地发生短路时,由于故障电流的存在造成了PE线电位的升高,当断线点 与大地间电阻较小时,PE线的电位很有可能远远超过安全电压。这种危险电压沿PE线传至各 用电设备外壳乃至危及人身安全。而进行重复接地以后,由于重复接地电阻与电源 工作接地电阻并联后的等效电阻小于电源工作接地电阻,使得相线断线接地处的接地电阻分 担的电压增加,从而有效降低PE线对地电压,减少触电危险。

(3)PE线的重复接地可以降低当相线碰壳短路时的设备外壳对地的电压,相线 碰壳时,外壳对地电压即等于故障点P与变压器中性点间的电压。假设相线与PE线规格 一致,设备外壳对地电压则为110V。而PE线重复接地后,从故障点P起,PE线阻抗与重复接地电阻RE同工作接地电阻RA串联后的电阻相并联。在一 般情况下,由于重复接地电阻RE同工作接地电阻RA串联后的电阻远大于PE线本 身的阻抗,因而从P至变压器中性点的等效阻抗,仍接近于从P至变压器中性点的PE线本 身的阻抗。如果相线与PE线规格一致,则P与变压器中性点间的电压UPO仍约为 110V,而此时设备外壳对地电压UP仅为故障P点与变压器中性点间的电压UPO 的一部分,可表示为:UP=UPO×RERA+RE

假设重复接地电阻RE为10Ω,工作接地电阻RA为4Ω,则UP=78.6V。

如果只是对N线重复接地,它不具有上述第(1)项与第(3)项作用,只具有上述第(2)项的作用 。对于TN—S系统,其用电设备外壳是与PE线相接的,而不是N线。因此,我们所关心的更主 要的是PE线的电位,而不是N线的电位,TN—S系统的重复接地不是对N线的重复接地。

如果将PE线和N线共同接地,由于PE线与N线在重复接地处相接,重复接地前侧( 接近于变压器中性点一侧)的PE线与N线已无区别,原由N线承担的全部中性线电流变为由N线 和PE线共同承担(一小部分通过重复接地分流)。可以认为,这时重复接地前侧已不存在PE线 ,只有由原PE线及N线并联共同组成的PEN线,原TN—S系统实际上已变成了T N—C—S系统,原TN—S系统所具有的优点将丧失,故不能将PE线和N线共同接地。

在工程实践中,对于TN—S系统,很少将N线和PE线分别重复接地。其原因主要为:

1)将N线和PE线分别重复接地仅比PE线单独重复接地多一项作用,即可以降低当N线断线时产 生的中性点电位的偏移作用,有利于用电设备的安全,但是这种作用并不一定十分明显,并 且一旦工作零线重复接地,其前侧便不能采用漏电保护。

2)如果要将N线和PE线分别重复接地,为保证PE线电位稳定,避免受N线电位的影响,N线的 重复接地必须与PE线的重复接地及建筑物的基础钢筋、埋地金属管道等所有进行了等电位连 结的各接地体、金属构件和金属管道的地下部分保持足够的距离,最好为20m以上,而在实 际施工中很难做到这一点。

COLES

网友BI(2006-01-09):
经典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