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的输出故障

楼主(2004-10-11):
机床上的S5,现在Q0.4/Q1.4/Q2.4/Q3.4/4.4/Q5.4/Q6.4........输出均为“1”,输出指示灯亮,但在线监控发现有的结果为“0”,这是怎么回事?oh,it's siemens.

网友A:
互换输出模块试试
如题

网友B:
程序复位,强制端口为零,看看输出。如故,端口坏。

网友C:
?
全是q x.4?是有些奇怪哦。没见过!
收藏

楼主:
2楼,3楼的办法已经试过了,没那么简单。

网友B:
请清空程序再试一下。

网友D:
你输出的信号接在哪里~?将输出接线断开试试?会不会是外部的干扰信号?

楼主:
这个跟程序没关系吧,在线监控输出状态是对的,只是QX.4的灯都亮,输出均为“1”,6个输出模块不会都坏了吧,公共电源没有问题,敬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B:
所以让你清空程序检查,排除对程序问题的怀疑。
如果你对S5有极深刻的了解,极熟悉程序结构,相信你早就确认是软件还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C:
我有碰到s5的接口模块内部芯片生锈了——输出不可控,出现这种情况,可以在sd中看到不一致的地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请清空程序再试一下。

楼主:
CPU模块也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B:
你要清空程序试一下,逐步排除程序,总线,模板。
你描述的情况,基本可以认为CPU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机床上的S5,现在Q0.4/Q1.4/Q2.4/Q3.4/4.4/Q5.4/Q6.4........输出均为“1”,输出指示灯亮,但在线监控发现有的结果为“0”,这是怎么回事?oh,it's siemens.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A:
楼主好歹给个消息呀!!!!!!!!!!!!
大家这么热心出注意,究竟好了没有,回个消息,也好让大家都明白嘛

网友C:
再来顶一下

网友F:
是不是程序的问题呢?

网友G(2007-01-29):
是否有更换过输入/输出模块??
模块地址设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