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1):
CQM1H CPU51的PLC与4个编码器的问题?请版主和各位高手指教!

     大家好!

     现在CQM1H CPU51的PLC与4个编码器联接,4个编码器同时工作,要如何编程?
   我查阅一下操作手册,CPU单元(内置输入)低速(1KHZ)频率计数,CPU单元内置输入(IR00000~IR00003)可用作高速计数器而不必执行中断。PV值储存在SR244~SR247内。“用作高速计数器而不必执行中断”,我不太理解,要如何编程?谢谢!如果有例子更好!

网友A:
這是計數中斷所以必須執行中斷副程式,DM6628,DM6630~6633,SR244~247是SV,SR248~251是PV,需使用INT指令驅動.

楼主:
陈老师,谢谢你的指导。我今天试了一下,情况如下:
     1。DM6628设为:0001
     2。编码器的A相脉冲接到IR0
     3。设好SR244
     4。直接读实时数SR248,可以读到脉冲数。递减
     5。我看了OMRON手册,中断输入只有1KHZ,能不能符合使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