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1):
各位大虾:你们好!
我想用同一继电器输出的 FX1N PLC中的不同输出组,去控制不同电压的电器,
如 COM0组控制 220VAC,COM1组控制 24VDC,没问题吧。
因没试过,不敢就用,请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A:
没问题,放心用

网友B:
同一个公共端上的接点的电压必须相同,不能接AC220V又接DC24V;不同的接点可以接;
每个公共点上的电流不要超过其额定值;
以上条件满足了就可以用!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C:
绝对没问题

网友D:
OK!
不要COM0用220   YO用24
就可以拉

网友E:
最好加中间继电器这样PLC的触点就不会因电流大而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