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数据采集工程,其数据采集模块如图:

楼主(2004-10-11):
先想用DELPHI进行编程,可是不从和入手??请高手指点。。。。。。。。。。。。。。。。。。。。。。

楼主:
左上是ADAM5000、右上是ADAM5000,右下是ADAM5000,左下是ADAM4520。
所有数据通过ADAM4520转换后接如计算机串口,请教写程序从何入手???

网友A:
一拖三啊,哈哈!
俺没有用过delphi!
看协议,啊,要什么数据就发什么指令!
其实就是串口通讯的事情啊。

楼主:
请高手继续发表高见啊???

网友B:
用组态软件

网友C:
协议有动态连接库的,直接调用动态连接库就可以了

网友D:
这种用串口通信的东东,写程序时不能用多进程啊,,串口读数据时是以独占方式打开的啊?。。。。。

网友E(2004-12-09):
交给我来做好了,我做过12个ADAM5000的一个工程,用VB编写的。当然用组态王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