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1):
  心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宽

网友A:
多看书!这种问题也要问?!!!

网友B:
微法是电容容量的单位,千乏是无功功率的单位.哎.

楼主:
我以前老是把kvar当成电容容量了。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C:
一个是功率单位,一个是电容容量单位,你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