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

楼主(2004-10-11):
我在编辑三菱主控指令MC
如图:
为什么竖线的MC不能编辑,主要是不知道怎么编,我很笨,请大家指点。

楼主:
这是图片

网友A:
你编不了的,在读状态下你就看到它了。自动生成的。

网友B:
没错,它是自动生成的,你是不能改变它的。

楼主:
那,请问它第一次是怎么编出来的?

网友C:
建议用指今表,直接输入指今。

网友D:
先这样编:(LD M0 应该改成X1之类,不好意思!)

网友D:
下载到PLC,在线监控,变成这样子:

楼主:
谢谢你们的关心,我想知道你说的下载到PLC,在线监控。用仿真器不行吗?

网友D:
我没有尝试过使用仿真,那个竖的mc会不会出来.
不过你知道什么怎么会事就OK了吧.

网友E:
可以先在梯形图中画完[MC N0 M0]后,按转换就会自动生成,然后继续画下去……

网友F:
各位大狭:谁能告诉我A1-60MR要用那种下载线搞定?拜托!!!!!!

网友D:
A1的是士林公司的产品,和三菱的F1系列是兼容的,现在三菱和士林都不出了,但是现在市场上还有相当一部份库存,一些卖工控产品的公司还有这样编程电缆,价格比较高。你可以寻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心!现在我能顺利的编辑下去,我感到非常高兴。

网友G:
有3台空壓機,1#,2#,3#。氣壓不足時才工作,緩一段時間S1氣壓還不足時再啟動一台,
緩一段時間S2氣壓還不足時再啟動一台。下班關機。
                                                      上班開機,運行最少的機子先工作,緩一段時間S1氣壓還不足時再啟動一台,運行第二少的機子,緩一段時間S1氣壓還不足時再啟動一台。
告我思路!!!
謝謝!!!!
我能做什麼來改善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