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楼主(2004-10-11):
能否讨论一下关于静电消除的问题如包装模吸粉尘如何解决

网友A:
用静电消除风扇,能够根据静电消除的目标物来调整送风机送出的风量。

网友B:
静电消除风扇是什么原理?

网友C:
高压电离 空气

楼主:
良好的接地及合适的湿度能否改善或者解决静电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良好的接地及合适的湿度能否改善或者解决静电问题?
就是啊,书上也是这么说的,,,你这不是都知道嘛。

楼主:
其实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处理起来就犯难了不用专用设备还有别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