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200HS的故障?

楼主(2004-10-11):
CPU是C200HS CPU01,通电后ERR灯常亮,用C200H-PRO27手编器连上后提示电池电压过低,更换新的电池后把PLC的存储器全部清除,重新上电后手编器显示“I/O BUS ERR 0”;
是CPU故障还是底板故障?(底板我用C200H-BC101-V2及C200H-BC051-V2试过了都是这样)
如何解决呢?

网友A:
I/O总线错误表示CPU和I/O单元之间的总线连接有问题。一个一个排除吧。
存储器清除后,最好写点程序进去。那怕是END也好。

楼主:
会不会是硬件故障?
我把所有的I/O单元全部拆下来还是这样!
另外清除后我已经往里面写了一段程序!

网友A:
那估计是CPU 单元坏了。
以前在C200H上碰倒过一次这种情况是存储单元引起CPU坏了,但是C200HS一般没有外置存储单元。所以估计CPU 单元本身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除了CPU故障外,有無擴充底板,必須檢查擴充底板與擴充電源.

楼主:
没有使用扩展底板!

网友A:
扩展底板是:I/O BUS ERR 1(或者2,不是0)

楼主:
用手编器还可以读出程序,也可以编程,但用CQM1-CIF02就不能与电脑连接,用LK201通讯模块也无法与电脑连接!

网友A:
没办法了。换CPU吧。

网友C:
电源很有关系的

楼主:
但电源是我从另外一台好的PLC上换过来的,不会有问题呀!

网友D:
我也碰到过次问题,CPU没有坏,我是用LK201连接OK 后在I/O摸组篡建的栏目里清除在插摸组重建后OK!
本公司专业经营三菱Ans系列PLC,并且提供各种工程系统的设计服务.
(我们掌握MITSUBISHI PLC的内部资料,包括不公开的通讯协议,以及映像地址等)
工程包括:人机通讯,伺服驱动,资料处理,介面组态,仓储系统,网络监控系统.
现取得三菱ANS PLC I/O模块的特价,以面价35折供应市场(如果含17%税为4折).

网友E:
我没有碰到过

楼主:
但是现在用C200H-LK201不能连接了,用C200H-PRO27手编器连上后才能读出错误信息!

网友F(2013-07-15):
想知道问题最后如何解决的,看到请版主回复下吧。最近遇到C200H上电错误灯常亮,正找寻解决办法。因为以前那个可能是电源坏了,啥灯都不亮了。这个是单位新买到的,按理换上就该好使,却出来这么个问题,请帮忙分析,谢谢。

网友G(2018-10-20):
现有一台老设备C200HS-CPU01需备份程序,请问可以用外设口或232口和电脑通讯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现有一台老设备C200HS-CPU01需备份程序,请问可以用外设口或232口和电脑通讯吗?
可以
赶紧备份,cpu坏了就麻烦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H:
用的CIF02编程电缆通讯不上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用的CIF02编程电缆通讯不上啊

先检查,CIF02是不是好的,这个电缆要不要 自己做一个232(PC)-232(omron PLC)?
软件设置正确,不要用自动连接

联不通
可能,端口被利用
尝试断电后,改变4#dip on/off再上电试一下
还不通,可能PLC这个口坏了,找个C200H-LK201再连接好了。

楼主:
先确认你的CIF02在CPM1A/CPM2A这些PLC上是否通讯成功过?

网友G:
回复 网友H:
好的,谢谢,只有一个外设口,没有232口

网友G:
回复 楼主: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