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2):
一台FR-F540-90K-CH出现E15代码,显示窗代码为10,请问是什么意思,如何处理?

楼主:
以下是对《请教李春发老师三菱变频器故障问题》的回复:
李春发:    2004-10-12 12:00:00
   没见过这故障,说明书也没有,估计是通讯故障,问题可能出在大板(驱动板上。

钳工:  编辑  2004-10-13 8:43:00
   到现场看实际故障为E15,需要停电数分钟后才能复位.不过第一次故障后能运行十几分钟,第二次运行了三小时,现场两台对比了一下,感觉故障这台电流大了十几安,把频率限在45HZ以下运行,第三次运行到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次故障.请教菱电也认为是通讯故障.要送回返修.但没办法停机,只有先用了.谢谢李老师指点.

zxf007:    2004-10-13 10:42:00
   E15为主回路故障,含过流过热等因素

李春发:    2004-10-13 11:56:00
   能否用自动复位?参数67设2-3次。

钳工:  编辑  2004-10-16 9:26:00
   回zxf007:应该不是主回路故障及过流过热.因为变频器最长可连续工作60小时,最短连续工作几分钟,面板显示在50HZ时电流为140A左右.
  回李春发老师:不能自动复位,故障后需断电后才能复位,有时要数小时才能复位.复位后能连续运行的时间不定,可能几分钟,也可能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