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2):
我在设计中用旋转式编码器控制频率的变化,顺时针增大频率,但是当转动很快的时候,频率不增加,反而减少了,各位大虾们指点一下啊,怎么回事

网友A:
用什么检测?

测试电路所能检测的频率,是有范围的

网友B:
旋转太快,超过了检测单元的最高频率响应范围。

网友C:
我也在搞编码器!可以联系以下1
taowei@taian-tech.com

楼主:
偶用的是XLEE公司的EC16系列旋转式编码器,说明上没说频率测量范围啊

楼主:
3楼的朋友偶是今天才接触编码器的,菜的很,前段时间是我同学在弄这个,始终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帮他到处求教中.....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偶用的是XLEE公司的EC16系列旋转式编码器,说明上没说频率测量范围啊

编码器是用来测量角位置或者角位移的,当然不会在说明书上说“频率测量范围”。最多有个最大转速或者最高输出频率。

您需要看的是用来接收编码器信号的部件,其测量/接收的频率范围是多少。

网友E:
采用示波器监视脉冲波形,可以判断问题可能的原因。
当脉冲频率应该增加却减小的时候,记录波形的形状,发布在这里,让大家帮你会会诊,如何?

网友F:
如果用PLC检测必须用高速计数端,目前的PLC一般检测频率可达10K。

楼主:
偶只是用它来控制频率的变化,相当于一个旋纽开关一样,打个比方就想录音机的音量控制一样,向一个方向扭声音变大,现在问题是向顺时针方向转的太快频率不增加或者减少,向反方向却不存在这个问题,正反方向的处理方式一模一样的.

楼主:
偶只是用它来控制频率的变化,相当于一个旋纽开关一样,打个比方就像录音机的音量控制一样,向一个方向扭声音变大.现在问题是向顺时针方向转的太快时,频率不增加或者反而减少,向反方向转却不存在这个问题,正反方向的处理方式一模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偶只是用它来控制频率的变化,相当于一个旋纽开关一样,打个比方就像录音机的音量控制一样,向一个方向扭声音变大.现在问题是向顺时针方向转的太快时,频率不增加或者反而减少,向反方向转却不存在这个问题,正反方向的处理方式一模一样的.
J检查你的”加“方向的鉴向电路或者鉴向软件是不是有什么问题。硬件上主要是看快速旋转时A、B两脉冲是不是相差90度的矩形波,又没有畸变。

网友F:
这样是双相计数了,把你的程序贴出来看看

网友E:
请问楼主,你的这个“数字电位器”后面的处理电路结构是什么?单片机?PLC?PC?你多介绍一些吗?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