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2):
我是刚毕业的新手,学计算机专业的
现在在做一个水泥厂转窑尾气分析系统,主要设备是用的abb的。
希望大虾们特别是做过abb的给点建议和知道哈。。。
先谢过了!

网友A:
ABB的分析仪是他们子公司H&B的,预处理非常重要!

楼主:
收到!特别是高温探头。。。。
大虾原来做过?
我现在对标准气校准还没有搞清楚

网友A:
你说的标准气校准应该是标定零点和量程吧。

网友B:
一般都是有零气和标气的,零气用于标定零点,标气用于标定量程(增益),也有些人称为校零校跨

楼主:
就是这个意思哈
比如我一起分析co 和 O2的话
要分开标定两种气体的zero和span,但是装标准气的气瓶一个是N2嘛,另外是CO和O2装在一个瓶里面呢?还是分开来装呢?

网友B:
标气要分开装的,不然怎么做标气,有些仪器可能是通过特殊的方法只用一种标气把另一种给算出来的.

楼主:
你意思是说要3个气瓶哦??
1。N2 氮气
2。co气
3。O2气

网友B:
有些仪器可能是通过特殊的方法只用一种标气把另一种给算出来的.
仪器结合计算方法.只用C0标气,算出CO2的浓度,这样的话,只用一种标气
好像美国热电子等离子公司的气体分析仪就有这样用的
一个瓶不可能混装两种标气吧.不然怎么叫标准气体

楼主:
但是abb的分析仪好象就是这么做的
N2装一个瓶来标定zero,然后co和o2装一个来标定量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