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2):
一条5公理长的全封闭管路输送乙二醇液体,是断续工作的,一批输送大约2天时间。末端装一台质量流量计。质量流量计确认没有问题,但就是每一批会有5%左右的误差。这是一台micromotion的150A的流量计,超贵买回来却不能用,郁闷ing。
每次输送一开始都会有15分钟左右没有流量,因此怀疑有气液两相共存,但工艺人员不承认如此,理由是每次输送完后都会及时关闭两端的阀门,且管路中始终有1kg的压力存在,何来气体。
请大家帮忙分析原因,先谢了!

网友A:
你怎知道有5%误差?跟什么比较得到的?
一开始都会有15分钟左右没有流量,看看这时的密度是否恒定?
怀疑有气液两相共存,这时密度肯定与全液的密度不一样。

网友B:
还好不是我家水表。:)

网友C:
换地点安装使它的下游管道有一段向上管,这样可以避免气体存留.

网友D:
现在流行水货,包括挂着某工某工的,出了问题忍耐点。
每次输送一开始都会有15分钟左右没有流量,这是不是在上电的前十五分钟?过了这十五分钟再开始检测呢?

网友E:
几年以前用过德国的一台质量流量计,当时调试时注意的问题:1、安装点前后要有一定长度的直管。2、最好水平或垂直安装。3、先关下游的阀门,再管上游阀门。4、24V供电,好像到现场后电压不能低于18V。记不太清了,如果是真品,这种情况一般不会是设备问题,还是安装、设置的问题。一点意见,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网友F:
你好就象前几位说的一样,一定是安装不正确。一般都要求是安装在U型的管段上并且是流体从
下往上流的。还要有直管段的要求。接地线也要良好。这些都对的话就是你设置不正确了。

楼主:
质量流量计的安装不需要直管段,况且我们也请了micromotion的工程师现场看过,安装是正确的,我想重点还是找出为什么前15分钟会无流量的原因,
原来流量大约在15%,会有5%左右的误差,现在同时开两台泵后,流量在25%左右,误差降到1%左右,但仍然超出仪表精度(0.25级)

网友G:
有没有要求要一直保证是满管?

楼主:
感谢大家热情回复,现在原因已明,就是不满管造成的。

楼主:
刚才说错了,抱歉,是管中有气造成的,就是气液两相共存。

网友H:
安装位置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