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2):
我的电脑经常会出现自动关机并重新起动的现象,
会弹出倒计时关机的画面。
不知是中了什么毒?我用正版瑞星和诺顿根本查不出来啊。
在WIN2000和XP系统下都有这种现象。
多谢了!

网友A:
冲击波之类病毒...
希望不是用西门子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击波之类病毒...
希望不是用西门子用的。
用西门子会感染这种病毒?
我的电脑好久都没用西门子了,把系统重装都不行,我也不知该怎么办了。

网友B:
快杀毒吧。

网友C:
点击开始菜单,选运行,输入msconfig将启动项里未知的项去掉,保存,重启电脑试试。

网友D:
诺顿不一定行啊.

楼主:
我用熊猫在线杀毒试过,查到一个被感染的,但杀不了。
电脑被关机时显示的是由于“WInnt/system32/Lsass.exe”的作用被关机。

网友E:
全部彻底的格式化。

网友F:
我也中过,最后的解决办法,重装了。。。。。。

网友A:
可以试试卡巴斯基,病毒库更新很快。

网友D:
换不出名的杀毒软件试试.
        实在不行的话,格式化重装.

网友G:
Mcafee 挺好的。

楼主:
真诚的感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