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MP指令的用法!

楼主(2004-10-13):
LD M8000
     CMP K2003 D8018 M300
     请问后面的M300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后面M300、M301、M302时比较结果的标志位。当D8018的值<2003时,M300置位;当D8018的值=2003时,M301置位;当D8018的值>2003时,M302置位。

楼主:
请问PLC限时控制怎么弄?

网友B(2011-05-09):
用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例如如下指令:
……
OUT T0 K10
……
就是利用时间继电器T0实现10秒钟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