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图子

楼主(2004-10-13):
我公司装货梯,一到三楼,要求每一层楼都有开关,也就是说每一层楼都能控制货梯运行和停止,各位有这图子请给老弟一份如何.......

网友A:
怎么到这里要图纸 ?找货梯公司要不就行了?

网友B:
曾经做过这个题目,不过没有保留图纸。

网友C:
说你又怕你没有面子!不说你吧又跑来这里丢我的人!怎么连这么简单的 3地控制电机都不知道呀!

网友C:
用3个常开按钮并联    3个常闭按钮串联            再把这2组按钮串联 用来控制接触器就OK拉 !不过这样只有一个方向!要想上下都可以的话!稍微麻烦点! 有好处的  我可以考虑给你传张图纸!!!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用3个常开按钮并联    3个常闭按钮串联            再把这2组按钮串联 用来控制接触器就OK拉 !不过这样只有一个方向!要想上下都可以的话!稍微麻烦点! 有好处的  我可以考虑给你传张图纸!!!哈哈!
忘了!我QQ是184407170               邮箱  jianglu820216@yahoo.com.cn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用3个常开按钮并联    3个常闭按钮串联            再把这2组按钮串联 用来控制接触器就OK拉 !不过这样只有一个方向!要想上下都可以的话!稍微麻烦点! 有好处的  我可以考虑给你传张图纸!!!哈哈!
忘了!我QQ是184407170               邮箱  jianglu820216@yahoo.com.cn
    将 8

网友D:
最简单的东西,自已想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3个常开按钮并联    3个常闭按钮串联            再把这2组按钮串联 用来控制接触器就OK拉 !不过这样只有一个方向!要想上下都可以的话!稍微麻烦点! 有好处的  我可以考虑给你传张图纸!!!哈哈!
这也叫电梯控制啊?长见识

网友E:
难到不用考虑优先吗??还有呼叫,等待,停止吗??

网友E:
8752911  你也太牛了吧?这样也能用啊!!我晕,如果我三层楼同时要用的话,怎么办啊!!

网友E:
8752911  你也太牛了吧??如果三层楼都要用的话怎么办啊!!那个优先啊!!!我没有见过那样的货梯啊!!能把你的图纸发上来看看吗??哈哈…………

楼主:
要求是:每一层都有一组按扭,第一个是常开是到三楼,第二个是常开是到二楼,第三个是常开是到二楼,第个是常闭是紧急停止.
   也就是说不管人在第几层开动,也不知道货梯在什么位置,要货梯到几层就到几层,原理跟楼房用的载人电梯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求是:每一层都有一组按扭,第一个是常开是到三楼,第二个是常开是到二楼,第三个是常开是到二楼,第个是常闭是紧急停止.
    也就是说不管人在第几层开动,也不知道货梯在什么位置,要货梯到几层就到几层,原理跟楼房用的载人电梯一样????
第?个,看不懂要这么多按钮干嘛?每层一个召唤按钮不行吗?

网友C:
楼主说拉!他要的控制要和电梯的控制一样!不管在哪一个楼层想去哪里去哪里!
这样的图纸我手里有一份!要是确实想要的话要给点好处的哦 !

网友B:
这次是个什么电路啊?三地控制的正反转电路?
货梯就是货梯,怎么可能跟载人电梯一样?简单一些的是每层一个召唤按钮,按下后将轿箱招来,自动停止,轿箱内不设控制。但是如果要它到哪里就到哪里还是能做到的,控制复杂些,连线多以些。如果用PLC来做的话就方便多了,而且可靠性高。不过速度快的话平层不是很准。说白了那是一个提升机,说他是电梯有点抬举它了。还有电梯设计、安装还牵涉到一个安全问题,好像要报劳动部门批准。这一点不是很清楚,要向劳动部门咨询一下。最好还是要请有资格的正规单位来设计、施工。
楼上的仁兄给你钱,同时要你承担安全责任,你干不干?

网友C:
关注中!确实想要的话!升降电梯的图纸我有份!要给点好处的哦!就拿所用电气成本的10%
大概要300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次是个什么电路啊?三地控制的正反转电路?
货梯就是货梯,怎么可能跟载人电梯一样?简单一些的是每层一个召唤按钮,按下后将轿箱招来,自动停止,轿箱内不设控制。但是如果要它到哪里就到哪里还是能做到的,控制复杂些,连线多以些。如果用PLC来做的话就方便多了,而且可靠性高。不过速度快的话平层不是很准。说白了那是一个提升机,说他是电梯有点抬举它了。还有电梯设计、安装还牵涉到一个安全问题,好像要报劳动部门批准。这一点不是很清楚,要向劳动部门咨询一下。最好还是要请有资格的正规单位来设计、施工。
楼上的仁兄给你钱,同时要你承担安全责任,你干不干?
可以办的到!人家说的是说控制和电梯一样!如果速度快的话可以在每层的平层停止之前换个速度(减速)  况且楼主说了他的电动机还有抱闸!这样2种办法足可以作到平层!还有我手里的这份图纸是PLC的!
其实楼主的要求高了!其实就在3楼可以控制去1、2楼               2楼可以去1、3楼
1楼可以去2、3楼就可以拉!

网友B:
你说的图纸大概是教科书上的吧?或者电工手册上的?按人家的要求自行设计,行不行啊?
电梯电机不带抱闸,怎么行?增加平层控制、电机变速、哎最好叫他用变频器加plc,用进口的,元器件也用进口的!这样造价才能上去,10%也就上去了哈哈!唰数票子的声音真好听!

楼主:
各位:我怎么觉得原来原糊涂了呢,是不是我说的不够明白...
要求是:
   例:假如我人在三楼,(也不知道货梯在几楼0,我要货梯到三装货到一楼或二楼,或在三楼操作,(也不知道货梯在几楼)要货梯从一楼装货到二楼,或在一楼操作(也不知道货梯在几楼)要它到几楼就到几楼.
   如果一/二/三楼同时有人操作应该有个先后顺序.
   以上与能跟载人电梯差别在桥箱内有控制和能跟载人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我怎么觉得原来原糊涂了呢,是不是我说的不够明白...
 要求是:
    例:假如我人在三楼,(也不知道货梯在几楼0,我要货梯到三装货到一楼或二楼,或在三楼操作,(也不知道货梯在几楼)要货梯从一楼装货到二楼,或在一楼操作(也不知道货梯在几楼)要它到几楼就到几楼.
    如果一/二/三楼同时有人操作应该有个先后顺序.
    以上与能跟载人电梯差别在桥箱内有控制和能跟载人罢了

哈哈,我还真是“原来原糊涂了”
例:假如我人在三楼,(也不需要知道货梯在几楼,我要货梯到三装货到一楼或二楼,直接将货梯招至三楼即可,一楼、二楼如果没有人,谁来上下货?或在三楼操作,(也不知道货梯在几楼)要货梯从一楼装货到二楼,遥控装卸货?或在一楼操作(也不知道货梯在几楼)要它到几楼就到几楼.
回去再好好想想控制要求罢!

网友F:
三层三站的货梯需要用至少60个点的PLC控制,上呼叫,下呼叫,层门连锁控制,优先选择等。

楼主:
60个点的PLC多少钱呀.......

网友B:
说说你在控制方面的具体要求,特别是安全方面有哪些要求?打字慢一些,不要让人看的时候还要动脑经。

网友G:
你们公司对于货梯也太不负责了,技术监督局恐怕要罚款的;你们应该叫作分层可控提升机!用电葫芦吧!

网友H:
我在网上下载了一份,给我作个参考吧!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3个常开按钮并联    3个常闭按钮串联            再把这2组按钮串联 用来控制接触器就OK拉 !不过这样只有一个方向!要想上下都可以的话!稍微麻烦点! 有好处的  我可以考虑给你传张图纸!!!哈哈!
这也叫电梯控制啊?长见识

网友J(2022-01-19):
这种事情怎么能自己搞,特种设备整改出了问题吃不了兜着,找厂家啊,很简单的事情,我就是搞这个的

网友K:
特种设备,还需要验审,建议你条件可以的话安装液压货梯,免验审,费用肯定比你那个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