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3):
请问各位高手,是不是欧姆龙PLC的计数器不能用定时器来复位啊

网友A:
可以的。
计数器的复位条件ON后,计数器就马上复位,而不管是用定时器还是用别的什么点。甚至可以用计数器本身来复位的。

楼主:
我试过了不可以啊!得电5秒后,用这个定时器没法复位

网友B:
可能是你的程式写错了。

网友A:
帖个图出来看看

网友C:
可以复位

网友D:
你在考虑一下是不是你的程序有问题啊

楼主:
程序没有问题!我这有几个人都试着改了几次都不行!譬如我计数器设定为3,计数器减到1就不往下了减了直接跳回到设定值,这样计数器就没有得电的时候!无论我的复位时间留有多长都不能看到他得电!

网友A:
不可能。
你把程序当作附件传上来。大家给看看。

网友B:
说得也是,你把程式传上来,这里的高手一定能帮你解决的。

楼主:
你只要看一部分吗,我觉得这样不好!有机会再探讨吧,我已经改掉了时间复位的这部分程序!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E(2006-04-24):
我给你答案
根据你说的情况 我想你根本没有注意定时器的使用条件.比如你用TIM 定时器你必须要使扫描周期小于定时器的最小间隔 比如小于0.1秒 定时才准 不然就不能使用  知道了吗

网友F:
人家給你回問題;您可好!全擋回去。下次要注意一下禮貌。
LD P_On
OR W0.00
ANDNOT T0
TIM 0 #40
OUT W0.00

@LD P_1s
%LD T0000
CNT 0001 #100

注意掃描的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