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rol link 怎么用

楼主(2004-10-13):
请各位大侠帮忙,我用了COM1H-51 的PLC,现在我想用CONTROL LINK 通讯,请问要什么编程软件,编完了又怎样下载?目前我用了CX-SERVER 把地址对应编好了,但是不能下载,请问我要怎么做?

网友A:
可否將架構說詳細點....

楼主:
就是两台CQM1H-51之间要进行通讯,PLC-A要读B的地址,PLC-
B要读A的地址

网友B:
如果是这样,用1:1数据链接岂不更方便。
如图:

楼主:
这种通讯我没有试过,不知道速度怎样!我的程序是用在流水线加工上面,太慢了可能影响的工作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