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安装问题

楼主(2004-10-13):
我在Windows XP上 安装Step7 v5.2和v5.3时,每次当安装进行到:installing  shared components.....时,进度条就没有反应,也没有出错提示。不知是什么原因,盼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急急!!!!!!!!!

网友A:
多等一会

网友B:
有没有将系统的区域设置改为英文的,试试吧,装好后在改过来。

网友C:
用WIN2000吧,WINXP有这个问题.

网友D:
支持2楼的
我也遇到过
就是这么解决的
      爱她,又不敢。恨她,又不忍
      怎么活呀?

网友E:
winxp安装没问题,有可能是病毒防火墙的原因

网友F:
win2000或win98可以

网友G:
过几天去各大书店找下<深入浅出-300>书里会详细的教你的
那书已经出版了:)

网友H:
建议用98
没有兼容的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建议用98
没有兼容的问题

5.3不支持98。

网友H:
我们单位里的都是98哟~
不过是很就以前的东西了,西门子的编程器

网友J:
我的机器上没装防病毒软件, 安装step7v5.2非常顺利, os为xpsp2.

网友K:
我安装STEP7-MICRO/WIN3.2
可为什么一下载电脑就重新启动呢

网友K:
本人再电脑装载了STEP7 MICRO/WIN软件
可是一下载程序电脑就重起
什么原因呀,那位可否相告!!!!!!

网友L:
原来如此

网友L:
还有其他问题吗

楼主(2004-11-24):
我已安装成功,是以前装的杀毒软件造成的,将其干掉就可以了。

网友M(2006-01-12):
没问题呀,我也是用XP呀运行很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