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简单问题。

楼主(2004-10-13):
各位不要取笑哦!
日光灯开关断开后灯管内还有微光滚动或闪动,火线是进开关的。

网友A:
可能 你的零线对地有电位差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 你的零线对地有电位差拉!
同意你的观点。

楼主:
谢谢各位!可是零线多数情况都会有一点电位的呀。

网友C:
是不是在晚上才能看得到啊?!印象中也看到过,是不是老式镇流器中的储能元件放电激发的荧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在晚上才能看得到啊?!印象中也看到过,是不是老式镇流器中的储能元件放电激发的荧光?
你说的情况也有可能

楼主:
取下电容试试
那如果是这样我把启辉器内电容取下看会怎么样。

网友D:
火线进了灯管~~开关装在零线上就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火线进了灯管~~开关装在零线上就这样
你怎么看的拉!人家楼主怎么 说的你没有看吗!是火线进开关呀!

楼主:
谢谢各位。我知道怎么了!
开关是带指示灯的。有泄漏电压。经过启辉器内电容形成通路而产生的微弱辉光放电现象。取下电容就好了。泄漏电压用数字表量有140V.
我不知道做对了没有。谢谢各位的参与!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火线进了灯管~~开关装在零线上就这样
你怎么看的拉!人家楼主怎么 说的你没有看吗!是火线进开关呀!
对不起。没注意

网友E:
火线进开关,然后接灯管,再接镇流器,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F:
用过类似的方法作为夜间照明,晚上起来找鞋子很方便,还节能。

网友G:
其实我早就知道,可是我刚才才注册,要不我早就告诉你了。哈哈。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我知道怎么了!
开关是带指示灯的。有泄漏电压。经过启辉器内电容形成通路而产生的微弱辉光放电现象。取下电容就好了。泄漏电压用数字表量有140V.
我不知道做对了没有。谢谢各位的参与!

应该是的

网友I:
原来如此!

网友J:
以前没注意
长知识了

网友K:
“火线进开关,然后接灯管,再接镇流器,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从理论上我不明白,有人能给我讲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