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要问!

楼主(2004-10-13):
我现在要用NT31C和C200H PLC连接通讯.(要求:连接距离比较远150米)
用NT31C上的端口B(25针)和PLC上COM06通讯单元的232端口连接通讯.
请问怎么做连接?能给我个连接图吗?谢谢!!!

网友A:
COM06是什么?
RS232C最大15米,150米有问题。
如果这么远应该选择RS422A或者RS485通讯方式。

网友B:
COM06是什么?

楼主:
我打错了,应该是485的通讯口!

楼主:
com06是OMRON的通讯单元.包含一个RS-232C端口.和一个RS-422/485端口.我要用RS-485端口进行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