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R的用法?

楼主(2004-10-14):
各位大哥大姐:
     请问

           STMR   T50   K18000   M45

      指令什么意思!

     速盼回复!!!!!!!!!!!

网友A:
STMR特殊定时器,这简单制作延时断开定时器,脉冲定时器,闪烁定时器的指令。
你上所说的是把K18000转换成T50时间继电器时值。

楼主:
M45在里边起什么作用?

网友A:
指令M45为延时断开定时器时。M46就为输入ON-OFF后的脉冲定时器,哪么M47 M48就为闪烁用,你自已写一个程式用PLC用行一下就可以监控出来啦。

网友B(2007-10-30):
请教:为什么第一次扫描STMR总要运行一次,不受继电器状态控制?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