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与变频器通讯

楼主(2004-10-14):
37W2能不能与KVFA和德国KEB的变频器直接通讯?
怎样通讯?
十万火急!!!!!!!!!!!!!!!!

网友A:
触摸屏直接连变频器涉及到好多方面的知识,这个我也是太清楚
但是触摸屏连PLC连变频器这是可行的,就是这样,也有好多种方案,还得看你所用变频器数量,以及考虑成本,架构等各方面的问题

网友A:
触摸屏直接连变频器涉及到好多方面的知识,这个我也是不太清楚
但是触摸屏连PLC连变频器这是可行的,就是这样,也有好多种方案,还得看你所用变频器数量,以及考虑成本,架构等各方面的问题
不好意思,写错了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