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10-14):
问题是这样的!有4台流量不是完全一样的水泵 和3个水箱。依次排列是
泵1→水箱1→泵2→水箱2→泵3→水箱3→泵4
要求:A、每一个水箱里面都有个液位控制器!用来控制电动机的起停!
        B、水箱1满泵1停      水箱1空或水箱2满泵2停
             水箱2空或水箱3满泵3停
              水箱3空泵4停
         C、不要出现泵1工作泵2就无法工作现象!

网友A:
你这个好象是多级水输送把,控制很简单啊,按照你捉的顺序做啊,当然你可以打电话0577-86668887

楼主:
可以传真图纸给我吗 ?0512-65516425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这样的!有4台流量不是完全一样的水泵 和3个水箱。依次排列是
泵1→水箱1→泵2→水箱2→泵3→水箱3→泵4
要求:A、每一个水箱里面都有个液位控制器!用来控制电动机的起停!
         B、水箱1满泵1停      水箱1空或水箱2满泵2停
              水箱2空或水箱3满泵3停
               水箱3空泵4停
          C、不要出现泵1工作泵2就无法工作现象!
你要用什么做啊?10%怎么样啊?
                  ——姑苏慕容
不对啊,我们是老乡。兔子吃到窝边草啦,^_^。

网友C:
可以打电话给我0512-51606502

网友D:
简单点用继电路常闭常开自锁 就行了,成本高

复杂点用4000系列与非门电路做,成本低,但设计烦!

网友E:
呵呵
一个PLC几个接触器搞定
愿意的话可以联系
QQ:22970151

网友F:
我同意7楼的建议!!用PLC稳定又划算!

网友G:
用什么PLC,具体怎么要求,发FAX: 0512-66655564,或者TEL:0512-66655560
苏州特诺自动化

网友D:
看来九楼兄台要用一片2051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6元一个2051蕊片加点程序加四个接触器搞定问题!高手!

网友H:
我不知液位控制器是什么样,如果上控制器(水满动作)有常闭,下控制器(有水就动作)有常开点的话,这个问题就太简单了,不需继电器就可搞定。高手莫笑!!

网友I:
用可编程控制器解决,小菜一叠。用LOGO!也可以解决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不知液位控制器是什么样,如果上控制器(水满动作)有常闭,下控制器(有水就动作)有常开点的话,这个问题就太简单了,不需继电器就可搞定。高手莫笑!!

在参与者中,您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关键是水满和缺水的信号的获取。剩下的控制就很简单了。

网友K:
是啊.两个信号是那个形式啊?看看情况才能决定

网友L:
请拨0512_65135892启华机电工程部,我帮你搞定

网友M:
用一只SPLC就搞定150大洋.

网友N:
用PLC稳定又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