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10-14):
可否用PLC的一个DO口带多个欧姆龙的24v微型继电器,会不会对PLC造成什么影响

网友A:
你所说的是输出端口吧,只要不超出它的最大负载,以继电器为例,电阻负载2A/1点,8A/一个COM口
感应性80VA,灯负载100W。